有源滤波放大电路仿真可以工作,实际做出来没有输出

楼主(2024-05-09):
运放使用的是AD8061,信号频率5k方波。输出幅度50mVpp.五倍放大,仿真功能都正常。做出来发现运放无输出。R61左边噪声很大,右边已经很干净了。经过R62没变化。运放1脚无输出。去掉R64仍然无输出。

网友A:
看着像个普通sallen-key滤波器,怎么就增益5倍了,感觉仿真也没对,而且运放最好是±电源供电
我建议到这里仿真试试
http://sim.okawa-denshi.jp/en/OPseikiHikeisan.htm

这个结构的滤波器相关的推导可以看看
https://space.bilibili.com/33826 ... ndetail?sid=2256102

楼主:
就是板上没有双电源专门找的单电源运放

网友B:
5mV,8061的Vos确定能支持这个信号的输入放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个普通sallen-key滤波器,怎么就增益5倍了,感觉仿真也没对,而且运放最好是±电源供电
我建议到这里仿 ...

按你给的网站计算也没错。截止频率10k。增益5db。但是我板上没有输出这点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5mV,8061的Vos确定能支持这个信号的输入放大吗?

这是运放的什么参数决定的?没关注过这个问题。50mV也不算很小的信号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板上没有双电源专门找的单电源运放

你交流耦合输入,反向放大确定可以用单电源做?

楼主:
在C33右边实测对地是有10mV左右的偏置的

网友C:
没有设置偏置,也没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设置偏置,也没双电源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设置偏置,也没双电源

哈哈。谢谢提醒。是偏置问题。加了偏置现在就是波形畸变的厉害厉害的继续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