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5寸硬盘安装方向问题

楼主(2024-05-10):
各位大师:
请教一下 3.5寸机械硬盘安装时 正常体位是字朝上,电路板向下。
我的机箱现在顶盖可以固定硬盘,需要字朝下,电路板朝上。因为电路板侧有螺丝位。
请教各位大师,这样安装长期使用硬盘会出问题吗?
谢谢赐教!

网友A:
应该没有,硬盘标签没有标安装方向

网友B:
硬盘理论上可以6个方向安装(不要斜着装)。但是垂直方向安装,以及朝下安装会给主轴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所以能平躺着装最好平躺着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理论上可以6个方向安装(不要斜着装)。但是垂直方向安装,以及朝下安装会给主轴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所 ...

请问平装分反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硬盘标签没有标安装方向

希捷的datasheet上也没找到相关信息

网友B:
电机位置一般应放到下面,这样液压悬浮轴承可以充分润滑。如果倒置,一般问题也不大,但长期MTBF可能会下降(需要找一些资料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位置一般应放到下面,这样液压悬浮轴承可以充分润滑。如果倒置,一般问题也不大,但长期MTBF可能会下 ...

那知道了 我改造一下做个架子 谢谢

网友:
我的绿联硬盘盒就是硬盘水平放置电路板朝上

网友:
太纠结了,盘柜里面,服务器里面平着的立着的多了去了。从来没人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知道了 我改造一下做个架子 谢谢

噢,忘记了硬盘主轴上下都有支撑,可以倒置。

网友C:
不用纠结,上电后不震动就行了。
以前很多人说硬盘只能平着放,结果群晖很多nas的硬盘仓都是竖着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纠结,上电后不震动就行了。
以前很多人说硬盘只能平着放,结果群晖很多nas的硬盘仓都是竖着放的 ...

竖着放好散热,叠着放的话,最上面那块的工况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