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带段码屏驱动mcu求推荐

楼主(2024-05-10):
目标产品:秒表
主打诉求:便宜,便宜,便宜
其他要求:就是秒表,有soc推荐也行

感谢!

网友:
记得用段码屏的方案里合泰的不少

网友:
印象中,带段码屏驱动mcu并不多,也许是段码屏一般都引脚多吧

网友A:
如果STC没离开,应该也来报一个,
我看了应该1.8-2元(48pin),有RTC(你秒表必须要有这个吧)
STC性价比不一定最高,但是我觉得开发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STC不行,这种要低功耗的,台系单片机很多这种,有些甚至是4位单片机,主打一个低功耗,1.8v就能运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STC没离开,应该也来报一个,
我看了应该1.8-2元(48pin),有RTC(你秒表必须要有这个吧)
STC性价比 ...

他家的RTC 就是个笑话 。被坑过一次。RTC没有单独的电源引脚。然后功耗非常大。断电的时候 我用的一个全新电池一天不到就没电了

网友:
这个多,气表类上用的mcu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家的RTC 就是个笑话 。被坑过一次。RTC没有单独的电源引脚。然后功耗非常大。断电的时候 我用的 ...

去年搞过一次项目,功耗没问题呀,你mcu没有进睡眠吗
不过当时芯片确实有个其它bug,外接晶振的问题,后面新版本的芯片修复了

网友C:
说到便宜,肯定是台系mcu,合泰都贵了,有义隆OTP之类的,八位不考虑,太贵,4位的应该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他家的RTC 就是个笑话 。被坑过一次。RTC没有单独的电源引脚。然后功耗非常大。断电的时候 我用的 ...

待机模式啊   我用了STC   RTC工作待机模式  功耗才10几uA 左右      3V 钮扣电池可以待机1到2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到便宜,肯定是台系mcu,合泰都贵了,有义隆OTP之类的,八位不考虑,太贵,4位的应该够用了 ...

https://www.tritan.com.tw/en/Pro ... OTP-MCU#collapse_18
http://www.tenx.com.tw/Files/Doc/1752/UM-4BITMCUfunction_CV10.pdf

的确 还真有不少

网友:
台系,十速,芯睿

网友:
国产也有51的,微纳核芯的1.1元  休眠8uA

网友:
台湾的,最便宜是裸片  找找4位的

网友E:
钜泉。。。。电表的

网友:
这个真看量,具体需求多少,还有目标价多少。
最便宜做法,四位机,晶元,直接邦定。但这个要很大量,光罩费用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钜泉。。。。电表的

他家的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模式啊   我用了STC   RTC工作待机模式  功耗才10几uA 左右      3V 钮扣电池可以待机1到2年 ...

掉电进入待机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年搞过一次项目,功耗没问题呀,你mcu没有进睡眠吗
不过当时芯片确实有个其它bug,外接晶振的问题,后 ...

感觉功耗还是大了点。后面放弃了 。用的外接rtc。他家rtc精度怎么样?

网友:
我印象中,momo前几天就找过这个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功耗还是大了点。后面放弃了 。用的外接rtc。他家rtc精度怎么样?

要精度都外接晶振吧,主要是看32.768k晶振的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家的RTC 就是个笑话 。被坑过一次。RTC没有单独的电源引脚。然后功耗非常大。断电的时候 我用的 ...

不是为STC洗地,你应该是没有进入待机模式(低功耗模式)

网友F:
最近看了普冉的,挺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看了普冉的,挺便宜的

普冉的 没有内置段式 LCD 驱动的MCU 吧

网友:
秒表应该是牛屎专用IC吧?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这个项目由于成本超预算,停止进行了,我觉得秒表这类应用应该是有SOC的,只不过是我们没有找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