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PWM占空比的疑惑

楼主(2024-05-10):
刚开始接触四轴。在利用调速器控制无刷电机转速时,发现输出PWM占空比只能在5%-10%才能驱动电调,查了很多资料发现很多说占空比只能位于5%-10%。

请问电机转速和占空比是正相关吗?假如一个电调最大油门80%占空比,一个电调最大油门10%占空比,同样的电池接上去后驱动电机,占空比大的电机转速就一定快吗?
请问电调能接收的PWM范围一般是多少?如图这种电调的话

网友:
天行者 的电调 是这样控制的。

PWM 信号   50hz   也就是一个周期  持续20ms,  其中  高电平 1ms 表示 油门最小。   高电平2ms 表示油门最大。

如果在精确一点  988us 高电平是 最小油门    2012us 高电平是 最大油门。。

另外这种电调都是在 油门最大值 和最小值 校准的。

esc 上电之前 ==》   pwm 开2012us    --》  上电  -》   等待 2s   --》 pwm 开 988us  --》 等待 2s  --》断电 。   这样你的esc 行程就是  988 -》 2012 这个区间

网友:
你要这样想,电调的PWM,只是个通信数据。  不是直接对应管子或者电机的驱动信号
关于能多快,那要看电调自身的方案了。

网友:
舵机信号,每个电调的上下值是可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