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电路板上有这么一个元器件, 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24-05-10):
这个黑色的, 两脚元器件
请问是什么元器件, 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盲猜一个NTC电阻,测温的

网友:
有热敏电阻长这样

楼主:
嗯, 应该是测温度的电阻, 我查查

网友A:
我们常用这东西99%概率是NTC,要注意规格,常规有10K B3435
100K B3950

楼主:
非常感谢, 我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常用这东西99%概率是NTC,要注意规格,常规有10K B3435
100K B3950

测温的曲线有讲究的吧
常用型号是哪款

网友:
上面说的两个就是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