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能的坛友,CY1747是啥芯片?如图所示

楼主(2024-05-10):
(图片)

网友A:
看着像变压器或者滤波器

那个编号不会是生产日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变压器或者滤波器

那个编号不会是生产日期吧

谢谢,有可能吧

网友B:
T12如果是它的位号,那变压器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2如果是它的位号,那变压器的可能性比较大。

谢谢,可能是芯片互感器,就是不知道型号和哪个厂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