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一台光刻机,为啥一天耗3万度电

楼主(2024-05-10):
【一台光刻机,为啥一天耗3万度电?-哔哩哔哩】 https://b23.tv/gtaZ95r

网友:
比BTC虚拟货币有价值多了....必进芯片有实际的用途,而虚拟货币就是洗钱工具。

网友A:
华为出手,节能型光刻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为出手,节能型光刻机……

人肉光刻机,一天只需管三餐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肉光刻机,一天只需管三餐对吧……

还是大师厉害,我找到了  文墨精度是多少 ,红色锉刀

网友:
格力出手,发电型光刻机。不但不耗电还能发电给其他设备使用。

网友:
吹的永远比实干的成绩遥遥领先

网友:
如果把光刻机放置在太空,离太阳进一些,使用光能发电。
这样是否好一些:
1,无尘空间(少尉搞个板子隔离一下就可以了)
2,没有震动干扰
3,电能永远用不完
就是上去取产品和换材料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