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负离子高压电路怎么提高功率 [100话费]

楼主(2024-05-10):
有个客户需要一款220V输入  -11kv  输出的高压电源,开始想用离子发生器电源 用的双向出发二极管的方案 原理如下,发现在倍压4次之后电压就很难上升了  空载只到了-6kv,更改输入电阻也不行
后来跟厂家聊了聊 双向触发二极管的方案本身功率就小,建议提高输入功率,所以采用了可控硅的方案,现在6倍压空载能达到-11kv,但是不稳定,而且带载之后只有-8kv,更改输入电阻提升的也有限
受体积要求,高压包目前初级25匝  次级2500匝
所以怎么能提升带载电压  也可以换电路 还要通过EMC测试,准备在前级加共模电感  实现后100话费奉上

网友A:
用的二极管倍压?负载电流需要多少?

网友B:
用电源芯片驱动mos管,并加入稳压负反馈。2500T可以一次升压至万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二极管倍压?负载电流需要多少?

6倍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源芯片驱动mos管,并加入稳压负反馈。2500T可以一次升压至万伏

成本和体积有点受限啊  不过也是一个思路  我试试

网友C:
几千V的电压,你用什么设备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千V的电压,你用什么设备能测

高压数字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千V的电压,你用什么设备能测

买个高压棒接万用表就能测了。

网友D:
楼主D2选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E:
变压器绝缘要加强, 后面倍压部分的电容漏电流、二极管反向漏电流都要尽可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D2选的是什么型号?

MCR100-6 后来改用MCR-8  现在用2P4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绝缘要加强, 后面倍压部分的电容漏电流、二极管反向漏电流都要尽可能小。。。 ...

这部分选型的时候已经选的比较小的,而且整个电路板用环氧树脂灌封了,也没尖端放电和爬电问题

网友F:
楼主试试我以前制作过的电路,次级不用背压,一次整流就够了输出电压一万多伏,放电距离一厘米左右

网友:
把楼上的图片旋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试试我以前制作过的电路,次级不用背压,一次整流就够了输出电压一万多伏,放电距离一厘米左右 ...

那个阻容降压的地方 问题大吗  有点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阻容降压的地方 问题大吗  有点担心

这个是限流用的,1-4uf都可以

网友F:
5k 电阻要用大功率的,根据实际效果1-5k之间来调整可以调节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5k 电阻要用大功率的,根据实际效果1-5k之间来调整可以调节功率

我这手头正好有15:1500的高压包,我试一下。另外下一步(另一个电源要求过EMC),有建议吗?我有12V的11kv的电源,准备用个小的能过emc的开关电源给12V 11KV电源供电 来实现了,12V 11kv的高压电源是隔离方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试试我以前制作过的电路,次级不用背压,一次整流就够了输出电压一万多伏,放电距离一厘米左右 ...

次级二极管怎么选型,那么高耐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手头正好有15:1500的高压包,我试一下。另外下一步(另一个电源要求过EMC),有建议吗?我有12V的11k ...

这种高压发生器电磁场辐射很大的,过不了,要做成双管推挽谐振正弦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次级二极管怎么选型,那么高耐压

耐压大于3万伏的,电警棍高压模块里用的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次级二极管怎么选型,那么高耐压

自己淘宝找一下吧,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