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广告,二是会员,三是复杂的开机:中国电视行业已成功把自己玩没了

楼主(2024-05-10):
中国电视行业已成功把自己玩没了,资料显示,美国3亿人口,一年能卖4000多万台电视机,
而我们有14亿人,一年卖了不到4000万台。

三大原因,一是广告,二是会员,三是复杂的开机,跟手机影响无关。

我们家电视也如此,就像是个装饰品,去掉吧感觉空唠唠的,留着吧,又要看一堆广告。

楼主:
没有任何系统、开机马上能使用的电视,肯定是最好的。

为何国内不生产?

网友:
年初给老人买了台TCL 雀5,没开机广告,还可以设置开机直接进HDMI模式,很接近非智能电视了。

老人家用惯了广电机顶盒,开机直接进HDMI不用再学习电视切换HDMI的操作,光是这个功能就值得点100个赞。

网友:
有线电视以前也是收费的,一个月十几块钱,后面电视联网之后居然可以免费看了,改变了大家的认知和习惯,现在估计没人愿意花前看有线电视了。

广电也不争气,除了惩罚新业态,还给客户加各种限制,更没人用了。

更主要的原因是电视没什么好看的了,每次开机我都不知道看点啥,还不如刷手机。每天晚上守着看两集电视睡觉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

网友:
说白了,只要有互联网公司涉及的行业就避不开广告。互联网思维都是平本甚至亏本提供硬件和免费软件,然后依靠广告、网络服务赚用户的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系统、开机马上能使用的电视,肯定是最好的。

为何国内不生产? ...

大家都在卷价格,硬件估计没多少钱赚,视频网站会员费电视厂商应该是有提成的,即使付费的人不多,但长尾收益还是比净做硬件的一次性买卖来的划算。

网友:
各种VIP. 一年要好几百.不买只能看广告

网友:
以前还能看TVB直播的时候基本上可以从六点半新闻开始一直看到十点电视剧结束。后面新闻慢慢变成公益广告,七点几的铿锵集等也慢慢变成公益广告,再后面就没怎么看电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系统、开机马上能使用的电视,肯定是最好的。

为何国内不生产? ...

这种电视肯定没有开机广告电视便宜,国人大多数都是贪便宜的,不会考虑太长远

网友B:
换个说法,如果带开机广告、看任何视频都要会员的“智能电视”卖1999,同样规格的“非智能电视”要2499,大家觉得有多少人愿意多付500块钱买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说法,如果带开机广告、看任何视频都要会员的“智能电视”卖1999,同样规格的“非智能电视”要2499,大 ...

我会买后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视肯定没有开机广告电视便宜,国人大多数都是贪便宜的,不会考虑太长远 ...

正解,而且牌面上肯定是智能电视的宣传内容写得更丰满更吸引人,小白又不知道那么多猫腻,1999的有4核高性能CPU 2G+32G大内存啊,还能玩游戏唱K啊,2499的啥配置都没有还卖那么贵……

网友:
你一个人支撑不起这个市场啊。实际上你现在想买非智能电视估计只有索尼三星等外资品牌可选,2499都不一定能搞定呢。

网友:
我的索尼电视机开机没有广告,当然,价格也很贵。

网友:
我买电视的第一选择就是不要开机广告的

网友:
家里电视开机没广告,但机顶盒有广告,
一般看央视的记录片频道,都是国外的记录片,

网友:
家里的三星坏了,非智能电视
不知还有没有非智能不连网可以用的电视?网络自己加盒子可以了

网友:
我感觉是因为没什么好看的内容吧?

网友:
sony三星lg目前应该还是没广告的?

网友C:
估计有的电视还具有拾音功能,家里好比放了一个远程联网麦克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有的电视还具有拾音功能,家里好比放了一个远程联网麦克风

这个就很可怕了。电视机不能待机,只能断电。

网友:
我家直接上的大华的监控器,65寸的4k多

网友E:
坛友有什么推荐的机顶盒吗,家里老人的机顶盒小锅盖收不到信号了,前几天被迫又调整成了联网的模式,他们也不会调;年纪大了还蛮需要这个的

网友:
去年买的三星艺术屏电视,完全没有广告,开机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友有什么推荐的机顶盒吗,家里老人的机顶盒小锅盖收不到信号了,前几天被迫又调整成了联网的模式,他们也 ...

我有个泰捷的盒子,里面有分类轮播功能,是免费的,刚好满足家里老人家的需求,开机点开就能看,至于内容,播什么就看什么,算是缺点吧

网友F:
我电视  我都不会用了,不说上了年纪的人,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电视  我都不会用了,不说上了年纪的人,太复杂

电视是我们全家人看电影,孩子玩PS4或Switch游戏机。

网友:
反正我买电视机一定买没开机广告的,国产基本都有,松下是没有的,所以我都是买松下,当然价格高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系统、开机马上能使用的电视,肯定是最好的。

为何国内不生产? ...

当初我买的lg电视就是冲着它自己的系统干干净净。也确实干干净净,毫无广告~
奈何机顶盒(办的联通iptv)~还是广告满天飞~

网友:
流氓终端只要断网搞个出厂设置就能摆脱服务器远程控制,这样开机广告都会消失,消耗电能与网络还有电视机存储器寿命的分布式cdn也不怕了。想玩安卓盒子就搞个能完美支持开源atv 系统的安卓各自,不想要安卓就用x86 电脑盒子。

x86 盒子遥控就用带红外的空中鼠标遥控,或者无线鼠标。

电脑开关机与休眠就用红外遥控板子,就能控制电脑。一般新款电视机hdmi 有cec都能跟随盒子开关机,如果没有就空中鼠标红外学习按钮复制电视机遥控器。

如果老人连widows 系统都不会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G:
现在不少智能电视没有广告,比如 oppo,或者直接不联网。

不过还有个硬伤是开机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友有什么推荐的机顶盒吗,家里老人的机顶盒小锅盖收不到信号了,前几天被迫又调整成了联网的模式,他们也 ...

不行就给他们办个有线或移动的机顶盒,岁数大了学不会就别折腾了。
我给父母办了移动的一个月20,带网络。不过他们学会刷短视频后电视看的都少了

网友:
如果父母会用鼠标用买个x86 电脑盒子装央视影音客户端,里面不单单只有“洗剪吹”内容还是很丰富的,且没有广告与收费属于电脑归属工信部管不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现在不少智能电视没有广告,比如 oppo,或者直接不联网。

不过还有个硬伤是开机速度…… ...

OPPO已经退出电视市场了。

网友H:
1.高质量的视频资源
2.自带电视直播
这个事情得有品位有格局的人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PO已经退出电视市场了。

我有一台。的确没有广告。但手机APP不能开机(开机后才能使用APP)。

最大的问题:电视投屏不稳定,经常断线,我后来买了电视果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高质量的视频资源
2.自带电视直播
这个事情得有品位有格局的人来做。

应该要全免费。收费得不要做在上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高质量的视频资源
2.自带电视直播
这个事情得有品位有格局的人来做。

现在基本没有免费的,全是商业化。连电脑端央视影音都是在跑cdn做贡献才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很可怕了。电视机不能待机,只能断电。

现在新款电视机可以语音开关机,所谓关机就是关闭屏幕,电视机在后台跑cdn服务,麦克风不做关键词识别如何定点投放广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PO已经退出电视市场了。

好吧,前两年买的都成绝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基本没有免费的,全是商业化。连电脑端央视影音都是在跑cdn做贡献才让用 ...

所以,这个社会气氛有问题。太浮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友有什么推荐的机顶盒吗,家里老人的机顶盒小锅盖收不到信号了,前几天被迫又调整成了联网的模式,他们也 ...

现在家里是电信 iptv + oppo,可以开机直接自动进入关机前频道。

网友J:
我买的是海信电视机牌的显示器,只接HDMI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买的是海信电视机牌的显示器,只接HDMI

我也买的海信电视,我淘宝买了电视会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要全免费。收费得不要做在上面。

没办法的,不收费靠什么活?以前是电视节目免费,电视台靠广告费生存,现在广告费都被直播带货抢了,电视台要生存只能靠卖节目版权,所以收费看节目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的,不收费靠什么活?以前是电视节目免费,电视台靠广告费生存,现在广告费都被直播带货抢了,电视 ...

电饭煲、冰箱、空调没有广告,不是一样可以生存?

为何到了电视就不行了?

为何三星、Sony就可以生存?

网友K:
没好看的节目内容才是真原因。今年就看了一部南来北往,还是春节在老家看的。

非诚勿扰是打算要申遗吗?几十年不变,韩综单身即地狱,换乘恋爱,恋爱兄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好看的节目内容才是真原因。今年就看了一部南来北往,还是春节在老家看的。

非诚勿扰是打算要申遗吗?几 ...

好看,但要收费,也是白搭。

必须免费作为前提。

网友L:
引用 网友B:
OPPO已经退出电视市场了。

我家oppo...HDR10的,确实可以色彩不错,xss玩游戏极爽.....

网友:
我现在就是自建影视库,电视剧体积大不好收藏。准备把空间再扩容下。搞个200T。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饭煲、冰箱、空调没有广告,不是一样可以生存?

为何到了电视就不行了?

你还别说,冰箱已经开始配备大屏广告机了……

现在的国产智能电视我觉得硬件真没钱赚,55寸4K才1500左右,我买个27寸电脑显示器都不止这个价,你觉得厂商靠什么赚钱?自然就是开机广告和内置视频网站的分成。

也就是说买国产智能电视其实成本是分为一次性硬件成本和长期内容成本两部分的,这么想自然就心理平衡了。

三星索尼能生存是因为他们的品牌溢价高,主要是面向高端消费者,但在中国销量前五不进,现在这个国际环境,哪天忽然宣布退出中国市场也说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家oppo...HDR10的,确实可以色彩不错,xss玩游戏极爽.....

我也是OPPO,今年年初想再买发现已经停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系统、开机马上能使用的电视,肯定是最好的。

为何国内不生产? ...

我的也是TLC的,没有开机广告,设置成待机模式,也是秒开机。 但是看节目还是有广告。可以淘宝买会员,一年才40来块钱。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1.高质量的视频资源
2.自带电视直播
这个事情得有品位有格局的人来做。

哪怕是价格贵很多的三星索尼,也没有你说的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哪怕是价格贵很多的三星索尼,也没有你说的这些

老大说的算才行,做设备的都是小弟没有话语权

网友N:
只有脑子有问题才会导致今天的情况,有线电视开机,1分钟入系统,30秒广告,界面复杂得摸不着头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坛友有什么推荐的机顶盒吗,家里老人的机顶盒小锅盖收不到信号了,前几天被迫又调整成了联网的模式,他们也 ...

TB上有外贸盒子,原生安卓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有脑子有问题才会导致今天的情况,有线电视开机,1分钟入系统,30秒广告,界面复杂得摸不着头脑 ...

有线电视是那帮人,吃屎长大的。

网友:
其实广电也是原因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大的原因。本来很多视频可以手机推送到电视的,但是牌照问题而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