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新能源车后面很危险,因为新能源减速的时候,刹车灯根本不亮!

楼主(2024-05-11):
【小心你跟行的新能源车-哔哩哔哩】 https://b23.tv/jhm2IlO

网友:
这是个例么

楼主:
新能源车的设计就是这样:能量回收的时候,不会亮起刹车灯。

而新能源车,踩刹车的机会不大,基本都是使用能量回收的方式让汽车减速。

网友A:
这个是软件功能, 新能源不能背锅,正常逻辑应该是等效刹车就应该亮刹车灯。

网友:
如果能量回收设置为强,一松油门,车就好比踩了刹车一样,而尾灯不会亮。

网友:
我会提醒朋友跟绿牌车注意,平时开车轻点刹车提示后车

网友B:
我的混动的本田 强能量回收时刹车灯也是不亮的。

但我觉得问题不大,开车不能单以前面的一辆车为参照物,有些手动档的车低档滑行时,减速也是挺大的,刹车灯也是不亮的。

当然亮更好,我用能量回收时会看后视镜,如果后车比较近我就会轻踩下刹车,亮 一下灯,如果比较远时就不管。

本田的混动,在方向盘有个拨片,可以实时调整动能回收的强度,基本可以代替非紧急下的刹车。

网友:
标题漏了个“不”

网友C:
松加速踏板进入能量回收状态,会减速,加速度取决于设置的能量回收等级。因为没有踩刹车,刹车灯肯定不会亮。
同样闹心的是,路上有些油车,过几秒刹车灯亮一下,不知道是真踩了还是啥

网友D:
其它的我不知道,但特斯拉是亮的,不论是能量回收和刹车,只要是减速超过一定程度就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软件功能, 新能源不能背锅,正常逻辑应该是等效刹车就应该亮刹车灯。 ...

你是什么狗屁逻辑?!

新能源汽车的设计,能量回收不亮刹车灯,你却颠倒黑白说“新能源不能背锅”。

你这种发言严重降低了我们论坛的品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混动的本田 强能量回收时刹车灯也是不亮的。

但我觉得问题不大,开车不能单以前面的一辆车为参照物, ...

你当然觉得问题不大,但在后面开车的人问题就大了,很容易追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它的我不知道,但特斯拉是亮的,不论是能量回收和刹车,只要是减速超过一定程度就会亮。。 ...

减速超过一定程度就会亮?

怎样定义“一定程度”?

没有到这“一定程度” 刹车灯还是不会亮啊。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隐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减速超过一定程度就会亮?

怎样定义“一定程度”?

应该是会亮的,我晚上在高架上专门观察了一下自己车灯(不是违停,就是靠边观察墙上灯的深浅)。速度快的时候好像是动能回收到一定程度就会亮,然后速度慢的时候好像是一松油门就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会亮的,我晚上在高架上专门观察了一下自己车灯(不是违停,就是靠边观察墙上灯的深浅)。速度快的 ...

那就是有些时候不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速超过一定程度就会亮?

怎样定义“一定程度”?

只找到手册有这么一句。

实际上,不需要高速,大概超过十公里时速,一松电门,有明显减速就会亮,车机屏幕上的3D渲染车模上的刹车灯亮了,这是和后面的刹车灯同步的。。

网友F:
法规上,小于0.7的减速度可以不亮制动灯,大于0.7的减速度要亮制动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法规上,小于0.7的减速度可以不亮制动灯,大于0.7的减速度要亮制动灯

100公里降到多少,才是小于0.7?

楼主位视频的新能源车,从头到尾刹车灯就没有量过,怎么解释?

不符合法规的车也能生产?

网友:
每次过桥下坡滑行,跟在电动车后面就它根本不会亮刹车灯。比亚迪有款车更反人类,上下两段刹车灯不是同时亮的有0.5秒的间隔,很容易误以为它只是自动大灯亮了。

网友:
大众的吗?有次跟在大众绿牌车后面,强减速不亮灯,印象很深,其它车还没遇到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公里降到多少,才是小于0.7?

我觉得这里的0.7应该是加速度,如果真有这条规定的话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下次看看我的小猫会不会松油门亮刹车灯,不过这个自己好像看不到,得找个人后面跟着

网友F:
引用 楼主:
100公里降到多少,才是小于0.7?

0.7m/s^2减速度,跟车速没有关系。
视屏车有没有按法规做,不能下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能源车的设计就是这样:能量回收的时候,不会亮起刹车灯。

而新能源车,踩刹车的机会不大,基本都是 ...

能量回收就是这样,不用踩刹车都能减速很快,跟过几次电车,都看不到刹车灯亮起,车速就减的很快了。

网友G:
更加狗屁的是 ,有一次高架桥上面比较长的下坡路,前面是一辆国产的新能源车 会自动时不时来一下点刹(亮灯)。在后面非常不适应。肯定不是人刹车,应该是车辆自动自己在回收动能。 我觉得这种动能回收的亮灯还不如持续闪灯更好。现在时不时亮一次灯,后面跟车的人很不适应。

网友:
是有这种感觉,前面电车刹车灯没亮,自己就离它越来越近了。

网友:
能量回收效果等同于刹车效果,应该要亮灯。如果不亮,后车确实会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更加狗屁的是 ,有一次高架桥上面比较长的下坡路,前面是一辆国产的新能源车 会自动时不时来一下点刹(亮灯 ...

这么反人类啊!

网友:
路上碰到新能源车注意两点就行,一不要跟在它后面,二不要让它跟在你后面。

网友:
我开车中,如果发现车流大,速度慢了,会故意踩下刹车,提醒后车注意。。。。。动能回收,刹车灯不亮。。。。这设计不能理解。。

网友:
我也注意到了,和手动挡挂档滑行一样没灯,
得实时注意跟车距离

网友:
不亮灯真的反人类

网友:
确实遇到过,前车没刹车,一下子就到跟前了,感觉减速还挺快的

网友:
最烦这种车,快到红绿灯了,一直减速,但是刹车灯不亮,后面的车很难决定是刹车还是不刹车,因为看不到前面的情况

楼主:
我之前还真的没有留意到这个问题。

今晚开高速,我特别留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还真的没有留意到这个问题。

今晚开高速,我特别留意一下。

感觉是这种情况,之前也是路口等红绿灯,感觉一下到了那个车跟前,赶紧一脚刹车到底,小孩还说你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更加狗屁的是 ,有一次高架桥上面比较长的下坡路,前面是一辆国产的新能源车 会自动时不时来一下点刹(亮灯 ...

下坡点刹很正常吧,我倒是下坡时经常看到前面的车长时间亮着刹车灯但车速没怎么变的,也就是一直在轻踩刹车,跟车也很难适应,因为你不知道他啥时候由轻变重来个急刹,所以车距留多点就是了,没必要管他的刹车灯亮不亮。

网友H:
引用 网友F:
0.7m/s^2减速度,跟车速没有关系。
视屏车有没有按法规做,不能下结论。

不符合法规的车能上牌上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符合法规的车能上牌上路?

不好说。

网友:
所以动能回收制动不亮灯才是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的咯。

网友F:
近几年从事底盘线控控制工作,以前也被这问题困扰过。
我还记错了,找到一个说法是小于0.7m/s^2不应该亮制动灯。

网友I:
我的混动车就是这样,每次我都担心后面会不会跟车太近。我每次都在想后面的司机会不会在骂娘。而且我的车算动能回收不强烈的了,特斯拉那种高回收的挡位,一松油门等于刹车,那种很危险。

另外还有个,Autohold功能下,松开脚刹后,电子驻车工作,尾灯应该亮起而不是熄灭。之前看到的说法是应该这样,但我没专门下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还真的没有留意到这个问题。

今晚开高速,我特别留意一下。

电车动能回收就相当于手动车只松油门的效果,回收不同强度就相当于手动挡车在几档松油门的效果,手动挡只松油门减速也不会亮刹车灯,电车应该很少人会设置强回收,强回收的效果应该类似手动挡2-3档

网友:
有一次打车,出租车司机跟前车保持老远距离,然后就开始抱怨某品牌电车能量回收时,车速降低,刹车灯不亮,引起挺多事故的。

网友J: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好解决吧,软件上逻辑改一下就好,只要松油门开始能量回收就亮灯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的混动车就是这样,每次我都担心后面会不会跟车太近。我每次都在想后面的司机会不会在骂娘。而且我的车算 ...

丰田auto hold 是一直亮,其它厂家没开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加速踏板进入能量回收状态,会减速,加速度取决于设置的能量回收等级。因为没有踩刹车,刹车灯肯定不会亮 ...

油车老司机不加油时脚就在刹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好解决吧,软件上逻辑改一下就好,只要松油门开始能量回收就亮灯 ...

除非国家强制标准,并且强迫各新能源厂家召回并且升级汽车软件。

这是一个大工程。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

按你的逻辑,解决人口不足的问题更简单:大家多生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丰田auto hold 是一直亮,其它厂家没开过

见过很多车等红灯停车后刹车灯是不亮的,快转绿灯时才短暂亮起来,然后灭掉,起步。

一直没搞明白这是什么操作,从快转绿灯时刹车灯会亮起来判断应该是手动操作而不是auto hold,但挂P档应该是会一直亮灯才对的,难道是电子驻车?总不可能是挂N档松刹车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见过很多车等红灯停车后刹车灯是不亮的,快转绿灯时才短暂亮起来,然后灭掉,起步。

一直没搞明白这是什 ...

我见过许多开自动挡车的人挂挡的时候不踩刹车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我见过许多开自动挡车的人挂挡的时候不踩刹车

没明白啥意思,我的车P档不踩刹车拉不动,D档R档不踩刹车会溜,只有N档不踩刹车可以停下来也不亮刹车灯,但这个操作很危险啊,稍微有点坡度就溜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没明白啥意思,我的车P档不踩刹车拉不动,D档R档不踩刹车会溜,只有N档不踩刹车可以停下来也不亮刹车灯, ...

他们停车的时候挂到N,然后绿灯亮了以后不踩刹车直接挂到D,有的时候还先踩油门再挂D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他们停车的时候挂到N,然后绿灯亮了以后不踩刹车直接挂到D,有的时候还先踩油门再挂D ...

如果有auto hold或者电子手刹,貌似也没什么毛病,考C2没接触过手动档的人确实很可能这样操作,第一台车就是电车的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上面说的是刹车灯亮不亮的问题,auto hold和电子手刹应该都会亮才对,那什么情况会停车不亮刹车灯呢?

我觉得符合电子手刹的一点是启动前刹车灯会短暂亮起来,因为不踩刹车是不能解除电子手刹的。所以说有的车挂N档或D档然后拉电子手刹,刹车灯是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明白啥意思,我的车P档不踩刹车拉不动,D档R档不踩刹车会溜,只有N档不踩刹车可以停下来也不亮刹车灯, ...

我习惯等红灯的时候,会切换到N档,然后踩着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有auto hold或者电子手刹,貌似也没什么毛病,考C2没接触过手动档的人确实很可能这样操作,第一台车 ...

auto hold 确实是可以踩了油门直接走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习惯等红灯的时候,会切换到N档,然后踩着刹车。

刹车后挂N档是自动档油车常规操作啊,停车时间长的(例如有的繁忙路口红灯超过120秒)拉电子手刹后松开刹车歇歇脚都很正常。

我是搞不懂为啥有的车等红灯刹车灯可以不亮,直到转绿灯前倒数几秒才亮起,除非N档拉电子手刹就是不亮灯的,但感觉这个设计也挺反人类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刹车后挂N档是自动档油车常规操作啊,停车时间长的(例如有的繁忙路口红灯超过120秒)拉电子手刹后松开刹车 ...

我那个电瓶车,d档行车碰到红灯踩刹车停车,然后再使劲往下再踩一下刹车然后完全抬起来就可以不管了,绿灯亮的时候直接就能踩油门走,这时候档位一直都是在d档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我那个电瓶车,d档行车碰到红灯踩刹车停车,然后再使劲往下再踩一下刹车然后完全抬起来就可以不管了,绿 ...

油车停车不熄火挂空档是为了断开发动机的动力输出,降低变速箱磨损,你个电车凑什么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油车停车不熄火挂空档是为了断开发动机的动力输出,降低变速箱磨损,你个电车凑什么热闹。   ...

我那个电瓶车是混动,也是有5个前进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那个电瓶车,d档行车碰到红灯踩刹车停车,然后再使劲往下再踩一下刹车然后完全抬起来就可以不管了,绿 ...

深踩就是auto hold吧,电车所谓的单踏板是深踩也省了,只要检测到车速为0就会自动hold,启动直接踩油门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习惯等红灯的时候,会切换到N档,然后踩着刹车。

我等红灯时,一般20秒以下就一直D档踩刹车,刹车灯亮;超过20秒就N档+踩下驻车(相当于拉手刹),刹车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近几年从事底盘线控控制工作,以前也被这问题困扰过。
我还记错了,找到一个说法是小于0.7m/s^2不应该亮制 ...

这个国标还是2008年的,有更新了的?
记得前两年特斯拉刹车事故频发,上层有讨论,立法当能量回收,减速度超过某个值,强制刹车灯做显示,提醒后车的。

网友:
  为尽可能解决纯电动车的续航问题,车企考虑的方案远不止一种,从一开始的“堆电池”,到现在走大电池能量密度的路线,甚至还不忘把纯电动车的每一个细节(包括散热、放油)都给利用上。因此,利用电动车在滑行状态下,车企们开可当他们发现,动能回收如此好用,是否能够加大回收力度,提高动能回收的效率,另一方面也能够通过回收带来的减速效果,实现单踏板行车呢?这么一来就演变成咱们车上如今的低、中、高三种不同力度的回收模式。那么问题就来了,部分车型的中、高挡滑行时带来的拖拽感严重,这样一来启动动能回收的时候会不会亮起尾灯提醒后方车辆呢?

确实,动能回收带来的突然减速,如果尾灯没有亮起,这对后方车辆很大程度会造成一定的危害。纵观市面上大多数新能源汽车,在执行动能回收时,刹车灯是不会亮起的,涉及品牌包括吉利帝豪EV、比亚迪秦EV、北汽新能源、江淮新能源等。

而像特斯拉全系、宝马i3、蔚来ES8、腾势、几何A等车型即便是采用最低等级的动能回收,在执行的时候都会亮起尾灯提示后发车辆;另外,大众朗逸纯电、BEIJING EU7只有调整至特定回收力度下,才会亮起尾灯(EU7只有在最高挡才会亮尾灯)。

其实,针对动能回收亮刹车灯这一情况在欧洲属于强制标准,利用软件程序设定即可完成,其中特斯拉、宝马、保时捷等最新推出的纯电动车型均会搭载该功能,而国内则咱们没有对此制定相应的规范,因此很多新能源车还没有搭载这项功能。发了一套动能回收系统,以此来为电池进行充电,虽然量少但也好过没有呀。

大咖前段时间进行过测试,当车辆的动能回收设定到中等强度,在100km/h的车速下,松开油门后5秒,车速直接降至90km/h;设定至高强度,同样车速下,松开油门5秒后,车速已经能降至82-85km/h了,并且驾驶员会伴随“点头”现象,因此“刹车”力度还是比较强的。

大咖点评:

可能很多人会说,有啥好担心的,燃油车松油门也会减速呀,尾灯不也同样不亮。要知道,燃油车松油门后依靠发动机进行制动的力度基本等于新能源车动能回收的弱挡位,减速不明显、不突兀,后方车辆有充分的时间反应。相反,短短5秒内减速10km/h甚至更高,风险自然更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见过很多车等红灯停车后刹车灯是不亮的,快转绿灯时才短暂亮起来,然后灭掉,起步。

一直没搞明白这是什 ...

你是说我吗?我的车比较老,我遇到红灯,踩脚刹直到停稳,挂空挡,拉手刹,松开脚刹,这时刹车灯不良。绿灯,踩刹车(脚刹,刹车灯会亮),松手刹,挂D档,松脚刹,踩油门,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习惯等红灯的时候,会切换到N档,然后踩着刹车。

我也是这样。 但习惯这样了 塞车也是这样操作,  有两次塞车等的时间太长,玩一下手机 脚不经意松开了脚刹,溜车贴上前车屁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习惯等红灯的时候,会切换到N档,然后踩着刹车。

等红灯正确的做法是,保持D挡并踩刹车。

网友:
在高速上遇到过一次,跟在绿牌车后面,本来走的好好的,忽然车距就近了,吓死了,一脚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见过很多车等红灯停车后刹车灯是不亮的,快转绿灯时才短暂亮起来,然后灭掉,起步。

一直没搞明白这是什 ...

这个应该是 N档,拉手刹,刹车灯就不亮的。

起步时就,踩刹车 ,挂D档,所以刹车灯就亮。大部分车挂D档都要先踩刹车 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是说我吗?我的车比较老,我遇到红灯,踩脚刹直到停稳,挂空挡,拉手刹,松开脚刹,这时刹车灯不良。绿 ...

平地,就不用脚刹了,直接鸡腿档把拨到d档。这点比电子档方便。
起步不亮刹车灯

网友:
引用 网友N:
平地,就不用脚刹了,直接鸡腿档把拨到d档。这点比电子档方便。
起步不亮刹车灯

下坡我会这样做,直接松手刹挂挡起步。

网友:
这是典型的标准和法规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刹车后挂N档是自动档油车常规操作啊,停车时间长的(例如有的繁忙路口红灯超过120秒)拉电子手刹后松开刹车 ...

等红灯,除非是已经开始倒计时,我很多时候也是空挡拉手刹然后松开刹车的。等倒计时剩3秒左右就踩刹车,放手刹,挂挡,到了绿灯就松刹车踩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