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截止频率在1~100Hz范围的运放低通滤波器

楼主(2024-05-11):
1,求一个截止频率在1~100Hz范围的运放低通滤波器
2,功能是放大后驱动一个振动器

网友:
你这是带通
信号源是什么 精度要求 功率大小

都不说就只能推荐DSP/软件实现了

楼主:
信号的输入是电脑的耳机输出,
我就是想将音乐信号的1~100Hz频率提出来,这个区间不要求很准确,例如120HZ以下都可以,
然后再接到一个音频放大器上放大,输出信号来驱动一个低频喇叭。

楼主:
我就是想将音乐信号的1~100Hz频率提出来,这个区间不要求很准确,例如120HZ以下都可以, 然后再接到一个音频放大器上放大,输出信号来驱动一个低频喇叭。

网友:
某宝可以直接买,滤波器模块用电位器调节到想要的
然后在看喇叭功率,买个音频功放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将音乐信号的1~100Hz频率提出来,这个区间不要求很准确,例如120HZ以下都可以, 然后再接到一个音 ...

这是需要一个带通滤波器呀
你可以通过1Hz高通滤波器和100Hz低通滤波器串联来实现这种带通滤波器,使用普通运放,sallen-key结构就行
http://sim.okawa-denshi.jp/en/Fkeisan.htm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参数输入进去,仿真软件会帮你把元件数值计算出来

网友:
不如adc读进来, fft, 参考各种音乐频谱的做法, 网上应该很多
找到基频了再用pwm驱动你的负载

网友:
其实挺对的,即便是低通,实际做出来最低的频率也高于1hz,音频最好还是用传统方法做无源高q滤波器。q值很重要不然很影响效果,做这种东西不太难只要有仪器

网友A:
说白了就是做个低音炮前置滤波器呗,搜“三阶巴特沃兹低通滤波器”即可。遥想还是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95年),跑到市里的书店靠记忆把电路记下来,回家翻半天旧线路板拆件搭棚焊了一个,效果当时觉得超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白了就是做个低音炮前置滤波器呗,搜“三阶巴特沃兹低通滤波器”即可。遥想还是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95年 ...

楼上高人啊,我就是想弄你说的东西,电路 我是小白啊,能帮弄一个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高人啊,我就是想弄你说的东西,电路 我是小白啊,能帮弄一个不

装个Multisim, 菜单里找Filter wizard, 参数输进去, 它自动就帮你搭出来了, 非常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