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MS320F28034内部有EEPROM吗?

楼主(2024-05-11):
如题,如果没有,那么内部FLASH块能做EEPROM吗?我知道单片机可以,就是不知道这个DSP可以不,网上也查不到。

网友:
是不是这个逻辑:如果网上啥也查不到,那如果别人告诉你有EEPROM,或者flash可以当eeprom用,你也没任何资料或者参考例程去写程序啊;如果你能找到程序,那你也就没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A:
手闲,查了下手册,中文英文官方都有,里面写的很清楚了,不知道你是怎么查不到任何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闲,查了下手册,中文英文官方都有,里面写的很清楚了,不知道你是怎么查不到任何资料的。 ...

谢谢,没看到EEPROM,但FLASH有,不清楚这个是不是能做EEPROM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没看到EEPROM,但FLASH有,不清楚这个是不是能做EEPROM用。

没看到肯定没有啊。如果有,厂家规格书第一页介绍存储器信息时就介绍了,不可能有东西藏着掖着 。flash都是可以存数据的,但是擦除都是扇区擦除,跟eeprom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肯定没有啊。如果有,厂家规格书第一页介绍存储器信息时就介绍了,不可能有东西藏着掖着 。 ...

好的,谢谢

网友B:
带EEPROM的单片机我知道的就STM8或者STC,越高级的新品越不可能有

网友:
STC哪些型号有eeprom ?

网友:
内部的flash也可以使用的,不过他就那几个扇区,用起来得不偿失,一般的做法都是外接eeprom

网友:
设计的时候外部扩一个spi的EEPROM呗,有备无患,不差那点地方

网友:
都用上DSP了,还想着节省毛把钱的EEPR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EEPROM的单片机我知道的就STM8或者STC,越高级的新品越不可能有

忘了本潭的avr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EEPROM的单片机我知道的就STM8或者STC,越高级的新品越不可能有

看来你知道的太少了
PIC家族,AVR家族,MSP430家族(好多年不用不确定了)都是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EEPROM的单片机我知道的就STM8或者STC,越高级的新品越不可能有

同时做分立的EEPROM,又做MCU的,有早先ATMEL, CYPRESS,ST;Onsemi也有做EEPROM。
国内做得好的,有复旦微,聚辰,普冉。
所以可以优先看下AVR, PIC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