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增加侧边绕组,为何输出功率很小?

楼主(2024-05-12):
一块0.5A手机充电电源,拆开E型磁芯,在磁芯侧边(非主绕组窗口),增加了和次级线圈一样多的匝数,整流滤波电压4.1伏(2K负载)。然后负载改成47欧,电压就只有1.6伏了,输出功率为何这么小?
排除器件质量问题。

网友:
这是开关电源,负载保持是要实时反馈的。负载电流大->电压下降->原边提高pwm->电压上升->原边减少pwm。你在反馈环路外面并个线圈肯定不行啊。

网友:
是不是交叉耦合率太低导致吧,主反馈不在你绕的这一路,看看主输出电压

网友:
主路输出一半,楼主加绕的绕组短路都没多大关系,参考罩极电机

网友:
这种RCC的电路,不通这么随意调吧。
还IC的还没所谓。

楼主:
原图绕组拍出来不显眼,楼上误读了。补图。
增加的是独立绕组,单独输出一路电压,未修改原电路。原设想,加绕组后,功率输出是原主绕组的一半。为何几乎没有功率输出?
次级的原绕组输出5伏电压一直正常,输出功率也正常。

网友:
加侧边磁通量只有一半吧

网友A:
同意楼上,侧面只有一半磁通。 然后你把线圈相位接反了?

网友:
反正有线细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侧面只有一半磁通。 然后你把线圈相位接反了?

相位没反。
47欧负载下,互换相位,电压分别为1.6和1.1伏。
10欧负载下,正常相位,电压仅为0.5伏了。

网友B:
正常情况下,两个旁柱磁阻相近,deltB确实是左右各半,单边线圈有电流时,线圈阻碍这边的deltB, 绝大部分被挤向另一旁柱。所以我在4楼说新加的线圈那怕短路,主路输出一半也没问题。这道题用来考30K的高工都够了

网友:
我看错了,只要相位没错,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两个旁柱磁阻相近,deltB确实是左右各半,单边线圈有电流时,线圈阻碍这边的deltB, 绝大部分被 ...

半边这个不影响。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高手多啊!
就像一条河的两个分岔,堵住一个分岔(新增绕组短接),另一个分岔的水量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两个旁柱磁阻相近,deltB确实是左右各半,单边线圈有电流时,线圈阻碍这边的deltB, 绝大部分被 ...

大佬,赞!

网友:
主输出带上负载,这个独立绕组带载能力应该会加强一些,但是整体可能会过载。

网友B:
楼主要达到目的,必需两个旁柱对称绕组,串并均可,功率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达到目的,必需两个旁柱对称绕组,串并均可,功率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

交叉调整率还是会比绕在中柱差一些,既然两边还有空间绕线,还不如绕中间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交叉调整率还是会比绕在中柱差一些,既然两边还有空间绕线,还不如绕中间去。 ...

是的,我是想让楼主证明单边绕主行不通是因为感应电流把磁通逼到了另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是想让楼主证明单边绕主行不通是因为感应电流把磁通逼到了另一边 ...

先更正一个错误:主绕组14圈,单侧边绕组应该为28圈。因为侧边磁柱磁场强度为主磁柱磁场强度的一半。
目前两侧边各绕了14圈,共计28圈。串联,整流后,加负载47欧,电压2.667伏。仍然不正常。
我认为:当侧边绕组加入负载后,它产生的磁场的方向和主绕组相反,抵消一部分后(应该不是阻碍),主绕组电流会增大,磁场强度增大,功率也增大。即使是单侧边绕组供电,也应该符合这个规则,只是功率小了一半。
电压2.667伏,是不是和这个电源的电路结构有关?有机会,再找个输出带431的直接反馈稳压的试试

编辑原因:漏了图片

网友:
多路输出,主路不能空载的嗯,带载多大?
注意妇科圣手说的交叉调整率

楼主:
确实测试时主输出空载了。这个电路交叉调整率应该是不好的

网友:
反激多路输出的交叉调整主要是负边各绕组间的漏感引起,而且主路一定是功率最大的一路,如果主路有空载的情况,最好加10%的死负载,即便这样,起它路的“内阻”也还是比较大

网友:
加的绕组漏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