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能否使用不同型号的电调

楼主(2024-05-12):
手头上有3个好盈30A的电调,2个好盈40A的电调。在相同油门和电压(直流电源)的条件下测试,发现有的型号相同的电调输出电流值范围相近大概值相差几十mA,但有有也型号相同两个范围相差150mA;型号不同的电调也是有相差不大几十mA和一百多mA的。

四轴飞行器每个电调都要完全一致吗?后期加入PID算法后,上述几十甚至一百多毫安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到飞行器的稳定?

网友:
按我理解,主要是油门pwm和推力之间的单调关系要尽可能一致;
最差要稳定可预知,然后类似gamma校正一下

网友:
一般换电机,换螺旋桨,微调一下PID就行了,

换电调一般不用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