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输出正弦波去直流成分,该用电容隔直,还是用运放减法器?

楼主(2024-05-12):
请教一下,DAC输出正弦波去直流成分,用电容隔直或运放减法器各有什么优缺点?

另外LC滤波放前面还是放后面比较合适?

网友A:
我计划先用单片机adc,把dac输出的直流分量测回来,然后用单片机的dac输出直流分量到运放上,和dac输出的波形,做减法,把直流分量搞掉,板子做回来了,程序还没搞好,我用的ad9843输出波形。

网友:
看具体指标要求 直接两路同步dac输出差分信号更好

网友B:
带宽低频段需要多少?电容的话担心低频段吧,运放减法的话考虑失调电压和精度(包括温度影响)
我见过的,LC一般放后端,dac出来的输出阻抗可能没运放输出阻抗低,LC后可能幅频特性有比较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低频段需要多少?电容的话担心低频段吧,运放减法的话考虑失调电压和精度(包括温度影响)
我见过的,L ...

正弦波频率是音频段,最低是到10Hz左右,用大电解隔直有什么弊端吗,我觉得反而还免去了电位器调直流的调试步骤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计划先用单片机adc,把dac输出的直流分量测回来,然后用单片机的dac输出直流分量到运放上,和dac输出的波 ...

很有创意的想法
理论上有延时能不能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弦波频率是音频段,最低是到10Hz左右,用大电解隔直有什么弊端吗,我觉得反而还免去了电位器调直流的调 ...

音频断,用电容ok呀,见过很多音频前置或者功放都是用电容隔就好了。uF级电容一般都能胜任10hz,当然要考虑下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有创意的想法
理论上有延时能不能接受

请教下大佬,为啥有延时?我单片机dac输出到运放的电压固定后,延时从哪里来?波形是ad9834的dac输出到运放,这两个dac做减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大佬,为啥有延时?我单片机dac输出到运放的电压固定后,延时从哪里来?波形是ad9834的dac输出到运 ...

ADC是通过对波形计算才得到DAC数据的吧?要跟踪到输出信号,至少要延迟几个正弦波周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ADC是通过对波形计算才得到DAC数据的吧?要跟踪到输出信号,至少要延迟几个正弦波周期吧? ...

波形是一直输出的,偏置调整的时候会晚点,但是就开始的时候调整一下,不会经常大的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大佬,为啥有延时?我单片机dac输出到运放的电压固定后,延时从哪里来?波形是ad9834的dac输出到运 ...

几个周期的延时不影响的话
蛮好的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计划先用单片机adc,把dac输出的直流分量测回来,然后用单片机的dac输出直流分量到运放上,和dac输出的波 ...

你这是自己做了一个负反馈,延时时间取决于你的计算能力,低速我觉得ok,速度高了,恐怕失真会严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自己做了一个负反馈,延时时间取决于你的计算能力,低速我觉得ok,速度高了,恐怕失真会严重 ...

请教大佬,那应该咋搞呢?我那个ad9834输出的dds波形幅度是可调的,所以我要动态的调整dac给运放的直流值,来低消波形的直流量,每次只在设置波形初期调整。我不想用电容隔离直流,电容会改变相位,并且不好控制,我两路dds要做调相。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佬,那应该咋搞呢?我那个ad9834输出的dds波形幅度是可调的,所以我要动态的调整dac给运放的直流值 ...

我看有人说AD9834就是差分输出的

https://www.electronics-lab.com/ ... urce-dds-generator/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看有人说AD9834就是差分输出的

一片ad9834输出两路差分是固定相位的,我用两片输出两路可调相位的波形。
我再看看你发的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片ad9834输出两路差分是固定相位的,我用两片输出两路可调相位的波形。
我再看看你发的图。 ...

对呀 与反相的那路相减就没偏置电压了 vavg=0 vpp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呀 与反相的那路相减就没偏置电压了

明白你的意思了,回去了我改下电路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片ad9834输出两路差分是固定相位的,我用两片输出两路可调相位的波形。
我再看看你发的图。 ...

AD9834差分输出得,直流成分可以直接用运放抵消;AD9833比AD9834价格便宜些,但是是没有差分输出,单端输出就需要去直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9834差分输出得,直流成分可以直接用运放抵消;AD9833比AD9834价格便宜些,但是是没有差分输出,单端输 ...

输出两路相位180的信号给运放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两路相位180的信号给运放行不行?

14楼给的电路图就是典型的,运放输出就是X轴对称的正弦波,直流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两路相位180的信号给运放行不行?

如果自己来调制直流可以考虑用AD9833,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己来调制直流可以考虑用AD9833,便宜

我的意思是你直接用两路dac输出相位180的信号,不用dds芯片应该也行吧。

网友:
Mark DAC 输出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