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能源车的主动能量回收是否节能的讨论

楼主(2024-05-12):
我是个混动的新能源,专门有个B档是能量回收,只要松开油门,就明显感到车速下降,然后能量条显示在能量回收,速度很快就降到怠速。

如果是普通的D档,松油门,车速几乎不会变慢,我在平直路况下测试过,提速到60,然后松开油门,等着车子自己降速,大概不到一公里速度能降到30-40,

如果是普通油车,挂D档松油门,会导致发动机减速,减速效果比这个剧烈,电动车的D档几乎相当于普通油车挂空挡(当然我知道不能挂空挡)。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抛开舒适度问题(因为很多人反应能量回收模式会晕车)B档节能还是D档节能(如果是tsl的话,单踏板模式是否节能)

我们都知道能量转换过程有效率问题,任何能量几乎都不可能100%转为除了热能以外的另外一种能量,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能量转换为热能,造成能量转换的效率不可能为100,

踩油门时是电能转换为动能+无用的热能

B档或者单踏板等能量回收模式下是动能转换为电能和无用的热能

D档或者普通驾驶模式下是动能慢慢消耗为热能

那么明显D档更少产生热能,能量转换效率更高。

如果是比较急迫的需要降低车速,新能源车啥车的前半段也是能量回收的,深踩才是刹车片制动,所以我认为单踏板模式或者能量回收模式事实上对能量回收没有意义。

网友A:
看来很多人都对所谓的单踏板误解非常深,所谓的单踏板只是在检测到车速为零时自动帮你定住,省得一直踩住刹车或是深踩一次刹车帮你hold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很多人都对所谓的单踏板误解非常深,所谓的单踏板只是在检测到车速为零时自动帮你定住,省得一直踩住刹 ...

你说的是auto hold功能吧。

网友B:
针对楼主“如果是比较急迫的需要降低车速”这种情况,楼主深度体验一下特斯拉车辆,说不定想法会有改变。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动能回收,特斯拉的和其他电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楼主“如果是比较急迫的需要降低车速”这种情况,楼主深度体验一下特斯拉车辆,说不定想法会有改变。

的确没体验过,我的是大众,B档几乎可以当啥车用,降速比较快。

我对特斯拉的单踏板理解是松油门比较急就是比较急的降速,松的慢就是比较缓慢的降速

希望给我语言描述一下。

网友B:
有一种情况,南方的朋友估计很难遇到:
如果电车在冰雪路面上,动能回收是什么效果?

我曾经亲自做过实验,特斯拉在冰雪路面上快速松开油门,不踩刹车,纯动能回收,竟然能触发ABS!
这说明特斯拉重新设计了abs的工作逻辑,abs不再是一个刹车系统的子部分。
估计目前其他车企无法做到这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没体验过,我的是大众,B档几乎可以当啥车用,降速比较快。

我对特斯拉的单踏板理解是松油门比较急 ...

大概是这个意思,正常开车,几乎不用踩刹车。

网友C:
看来LZ买了车没仔细看过说明书……

B档是长下坡时发动机制动,相当于手动档降档减速,纯油车都有这个档位的,混合动力虽然会回收一部分能量到电池,但绝对不是让你用来当日常驾驶档位使用的。

网友D:
节能是肯定的,刚开电车时也好奇试了下,百公里按我的脚法能省个2度电左右。
但是都开电车的还在乎那点电吗,百公里10度电和20度电对有家充的来说也就差3块钱。
我是油车和电车经常换着开,从不开动能回收,改变习惯的事很容易出错,当然,大多数时间只开一种车的人除外。

网友C:
特斯拉的单踏板模式是通过强行改变用户驾驶习惯来加强能量回收,普通混动车主只要主动改变驾驶习惯轻踩刹车一样能做到高能量回收率,和B档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特斯拉的单踏板模式是通过强行改变用户驾驶习惯来加强能量回收,普通混动车主只要主动改变驾驶习惯轻踩刹车 ...

特斯拉一样的,没有强行改变,单踏板跟能量回收不是一回事,能量回收可单独设置强弱,踏板模式可选滑行、缓行、保持。看来没有实际开过特斯拉车的人都对这个单踏板误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特斯拉一样的,没有强行改变,单踏板跟能量回收不是一回事,能量回收可单独设置强弱,踏板模式可选滑行、 ...

油车即使松开油门也会低速前进,必须踩刹车才能使车辆完全停止。

电车的单踏板则是松开踏板就开始减速,期间不使用刹车制动只使用能量回收直到车辆完全停止,以实现更高的能量回收率,这还不是强行改变用户习惯?

你说的可设置强弱、可选模式都只是允许用户自定义驾驶习惯,但单踏板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用户习惯,这点我有说错么?

网友:
我手动挡就没这种烦恼,哈哈。

网友E:
新能源的主动回收更多是让车开起来感觉像油车一样,如果非紧急情况,仅松开油门溜车的话,不动能回收,肯定比动能回收更省油。因为少了一个能量转换的过程。
动能回收在省油方面,只有在本来需要踩刹车时,进行动能回收,这部分的动能回收才是真正省回来的,其他无端的动能回收绝对是浪费的,因为想模拟油车的感觉,所以在松开油门(不是想刹车,只想速度不再增加)时,进行动能回收,让车速慢下来,但这样的动能回收,肯定是会损耗的,我认为是不动能回收会更省油。打不严谨的比喻:譬如车速为60时,完全松开电门不动能回收时,车会溜500米,但如果进行动能回收,300米就停下时,所充时去的电,肯定不能再走200米,可能只能走100米,另100米的能量就损耗了。

只有在需要刹车情况下的,先使用动能回收,使车速慢,而不是踩刹车,这样的动能回收才是省回来的。

我开的是本田混动,方向盘两边各有一个拨片,可以实时调整动能回收的强度,在需要非紧急制动时,我都是通过方向盘的拨片来减速,基本上很少踩刹车。譬如离红灯200米左右,就增加动能回收强度,车会有较为明显的减速,到时速8KM/H以下时,动能回收失效时,才踩车停住,当然这个过程会根据路况,随时人工干预。

参考这种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11aa172e86740a26e4

网友E:
其实我一直还有个疑问:动能回收会不会伤车。

动能回收是可以省油,可以省刹车片。但会不会增加波箱的磨损,毕竟动能回收是能过电机减速,必然是通过波箱齿轮传递的,如果长期使用,是省了刹车片,但会不会增加波箱齿轮与悬挂的磨损、毕竟如果踩刹车,刹车片会将大部份能量吸收,但如果通过动能回收,能量传递的路径变长的,受力的机构多了,会不会加快这些机构的磨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新能源的主动回收更多是让车开起来感觉像油车一样,如果非紧急情况,仅松开油门溜车的话,不动能回收,肯定 ...

混动都是优先动能回收的,只有刹车踏板请求的减速度大于动能回收处理能力时机械刹车才会接入,所以只要你离红灯200米左右轻踩刹车踏板均匀减速,不调整能量回收强度也能达到同样的回收效果。

当然无可否认的是控制刹车踏板刚好不让机械刹车介入并不容易,所以厂商才会想出松开油门就减速回收能量而机械刹车绝对不会介入的单踏板模式,这就是强制用户改变刹车习惯来达到能量回收最大化的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油车即使松开油门也会低速前进,必须踩刹车才能使车辆完全停止。

电车的单踏板则是松开踏板就开始减速, ...

电车他也可以选择跟油车一样必须踩刹车才能停止,这个模式特斯拉叫“缓行”,不需要踩刹车会自动停的模式叫“保持”,这个模式如果设置动能回收弱的话就跟自动挡油车几乎是一样,松油门是通过弱回收能量缓慢减速,减速到零就会hold住,如果能量是强回收减速就会很明显,自动油车松油门一样发动机会拖着减速,跟手动挡的挂空挡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混动都是优先动能回收的,只有刹车踏板请求的减速度大于动能回收处理能力时机械刹车才会接入,所以只要你 ...

虽然本田的混动有 CRBS ,但我觉得只要踩下制动踏板,机械刹车就会动作,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即使是很轻踩刹车,都可感觉到机械刹车是用动作的。这个跟不踩刹车感觉是不一样的,
客观表现的就是,不踩刹车时与很轻踩刹车时,显示的一样的动能回收的功率,但刹车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明显是踩刹车时的力度会大一点。

当然CRBS怎么分配机械刹车与动能回收的力度,我们是不太清楚的。感觉本田混动,只在踩了刹车,机械刹车都会动作。只是多或少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车他也可以选择跟油车一样必须踩刹车才能停止,这个模式特斯拉叫“缓行”,不需要踩刹车会自动停的模式 ...

我当然知道现在可以设置成跟油车一样,但单踏板模式最早引起争议是因为特斯拉默认开启动能回收并不允许设置为低,也就是我说的强制单踏板模式,后来争议过大才通过OTA升级将选择权还给用户了而已。

网友:
有个出租车司机喜欢开强回收,导致坐他得车,不是在加速就是在减速,很难匀速行驶。

网友F:
在左脚上装个离合踏板,起回收还是不回收的作用。这样更方便,有点类似于手动档的作用,也可设定取消

网友:
肯定是可以节能,以我们实际测试大约10~15%节约(纯高速运行就没有这个效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一直还有个疑问:动能回收会不会伤车。

动能回收是可以省油,可以省刹车片。但会不会增加波箱的磨损 ...

不伤车。那些改超充的车就是改的动能回收。从充电口慢慢充,动能回收可以大电流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在左脚上装个离合踏板,起回收还是不回收的作用。这样更方便,有点类似于手动档的作用,也可设定取消 ...

我觉得刹车踏板改成二段压感可能更好,轻踩纯动能回收,到了机械刹车介入的点有比较明显的压力反馈,这样就很容易将刹车力度控制在纯动能回收,也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

网友H:
肯定是能节能,但电车的动能回收的节能并不为了节省电费,而是为了增加里程。

我经常电车油车换着开,一点也没有不适应的感觉,动能回收并有改变我的驾驶习惯,一样还是踩油门加速,放油门减速啊,只是电车减速快一点而已。。。

网友I:
我长途开特斯拉mode3的一个感受就是右脚踝很累,因为脚要一直踩着油门不能松,哪怕下坡也是。开油车就不会,偶尔可以松开油门活动一下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长途开特斯拉mode3的一个感受就是右脚踝很累,因为脚要一直踩着油门不能松,哪怕下坡也是。开油车就不会 ...

特斯拉不是有免费的ap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肯定是能节能,但电车的动能回收的节能并不为了节省电费,而是为了增加里程。

我经常电车油车换着开,一点 ...

同样的电费跑得更远不就相当于省了电费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当然知道现在可以设置成跟油车一样,但单踏板模式最早引起争议是因为特斯拉默认开启动能回收并不允许设 ...

刚开始好像是不能设置回收强度,不过即使强回收模式还是很多时候需要踩刹车,特别前车停着时。这个是Y的最新使用手册,可以了解一下各个功能https://www.tesla.cn/ownersmanual/modely/zh_c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LZ买了车没仔细看过说明书……

B档是长下坡时发动机制动,相当于手动档降档减速,纯油车都有这个档位 ...

电车的b档不是这么写的,你这个是油车的B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能是肯定的,刚开电车时也好奇试了下,百公里按我的脚法能省个2度电左右。
但是都开电车的还在乎那点电吗 ...

不是省电,是延长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能源的主动回收更多是让车开起来感觉像油车一样,如果非紧急情况,仅松开油门溜车的话,不动能回收,肯定 ...

我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刹车踏板改成二段压感可能更好,轻踩纯动能回收,到了机械刹车介入的点有比较明显的压力反馈,这样 ...

刹车模式可以简单规划为三种:

1》轻轻踩踏刹车触发刹车开关延时一秒开始动能回收优先模式,强动能回收降速直到稳定在怠速移动。(速度低到40动能回收模式自动切换为电子辅助刹车模式)

2》如果第一段刹车开关踩踏下且保持踩踏延时未达到1秒就触发第二个刹车开关,动能回收强制切换为电子刹车功能,完全放弃动能回收进入机械刹车优先电子刹车辅助施加一个刹车力度模式。如果两端开关间隔短被同时触发则进入紧急刹车模式电子刹车辅助强力介入。

3》如果在动能回收模式中再次深度踩下刹车触发第二个刹车开关则动能回收切换为电子刹车,机械刹车为辅。

简单归纳总结:
动能回收与电子刹车功能类似都是施加制动力,动能回收的目的是把多余的机械能回收成电能,刹车是次要目的。电子刹车则完全放弃动能回收直接把电机发的电能通过刹车电阻释放,制动力强。

动能回收只有在特定条件触发,一是车速度大于40,二是且刹车第一个开关被单独触发。

当动能回收造成车速低于40码临界点后动能回收切换为电子刹车。

当由动能回收模式切换为电子刹车模式时候为了避免刹车力度出现断层不连续出现车速抖动眩晕,要快速计算出电子刹车的衔接力度。机械刹车力度的介入由人控制,实现刹车平滑。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伤车。那些改超充的车就是改的动能回收。从充电口慢慢充,动能回收可以大电流灌。 ...

坐等新能源车年检出台,估计到时候黄牛都搞不定需要关系厚的金牛了。电池包过不了直接2000大洋找金牛包过。

网友K:
动能回收意义不大....必进能省几个电费?....好好赚电费,现在啥都涨价....实在不行装个太阳能....每天白嫖电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动能回收意义不大....必进能省几个电费?....好好赚电费,现在啥都涨价....实在不行装个太阳能....每天白嫖 ...

动能回收不是为了省电,是为了可怜的续航。为了续航开几十万的新能源车不敢开空调一身汗臭。

网友:
车这个交通工具一直围绕着能源成本牵着鼻子,总让人心疼用不起的样子。

无论是骑电驴,还是开宝马,都是钱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刹车踏板改成二段压感可能更好,轻踩纯动能回收,到了机械刹车介入的点有比较明显的压力反馈,这样 ...

赞同,我之前也想的这种模式不就很好解决了,为啥要强行回收,滑行本来就应该是驾驶和乘坐都需要的过渡,更舒服,也更安全,不明白为啥不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特斯拉不是有免费的ap可以用吗?

我可不敢把方向盘交给软件。所以一般是车少的时候开一下ACC活动一下脚。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好像是不能设置回收强度,不过即使强回收模式还是很多时候需要踩刹车,特别前车停着时。这个是Y的 ...

不知道新款怎么样,我开Mode3的时候基本上不用踩刹车,特别是城市道路,看到前面红绿灯了也不能立即松油门,要控制油门开度让车滑过去。油车的话是松油门控制刹车力度滑过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新款怎么样,我开Mode3的时候基本上不用踩刹车,特别是城市道路,看到前面红绿灯了也不能立即松油 ...

❌ 控制油门开度让车滑过去
✅ 控制PWM占空比让车滑过去

特斯拉哪来的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 控制油门开度让车滑过去
✅ 控制PWM占空比让车滑过去

可以说成控制能力回收力度让车停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刹车踏板改成二段压感可能更好,轻踩纯动能回收,到了机械刹车介入的点有比较明显的压力反馈,这样 ...

哈哈,我的雅迪小电驴就能开出这个效果。刹车时,先轻轻捏刹车,就是电子刹车,使用电机减速;再捏重一些,就是刹车片介入刹车。
这么开,我的雅迪开了好几年才换了一次刹车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省电,是延长续航

省下来的电不是用来……行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情况,南方的朋友估计很难遇到:
如果电车在冰雪路面上,动能回收是什么效果?

电动汽车上都装有电子加速度和倾角传感器,所以打滑,上坡,下坡之类的状态都可以检测出来的,应该只是特斯拉的逻辑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省电,是延长续航

同样的电费跑得更远不就相当于省了电费嘛。

网友:
楼主需了解以下知识:
制动能量回收控制策略较为复杂,首先要遵循ECE法规,其次要与制动系统配合。
RBS---制动踏板力和制动轮缸液压力是非解耦的,制动过程中,只要踩下制动踏板,制动轮缸就会产生液压制动力,而电制动仅是叠加在此制动力上。所以还是有一部分能量损失掉了,能量回收率较低。
CRBS---制动踏板力和制动轮缸液压力解耦,在踩下制动踏板后,控制器通过采集当前制动踏板开度及其变化率识别驾驶员的制动需求,并计算需求的制动力。电机制动力为主,液压制动为辅,二者动态协调控制,以提高电制动的占比,增加能量回收。
相当多纯电车有CRBS功能。特斯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