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了,2019年2月买的宜家拉达2450mah电池,刚刚测量还有1.283V

楼主(2024-05-12):
NB了,2019年2月买的宜家拉达2450mah电池,按照习惯,应该就是当年充满后,就放那里吃灰了,刚刚找出2节外观完好,测量电压都还有1.283V,明天给他充放电试试~~~~

记:
看了购买记录5号的拉达2450买了四节,其中2节外观有漏液痕迹,可能是其它电池漏的它沾上,也可能是它自己漏的,太恶心就直接丢了~~

网友A:
2008年买的汤浅2100mAh低自放镍氢,只有一节放太久了爆浆,其余至今仍正常使用中。

2012年买的国产Enelong也正常使用,当然少不了正品Eneloop,都是服役十几年了。

网友A:
低自放镍氢除了能量密度低以外,堪称最完美耐操的可充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自放镍氢除了能量密度低以外,堪称最完美耐操的可充电池了。

看了下,当下5号性价比比较高的,可能还是拉达2450,当年标注日本制造:还有国产BPI的2600,现在的价格都是69块多4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当下5号性价比比较高的,可能还是拉达2450,当年标注日本制造:还有国产BPI的2600,现在的价格都 ...

如果电器可以支持,5号铁锂才是性价比最高的

网友:
我的4节eneloop用在闪光灯上也用了十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器可以支持,5号铁锂才是性价比最高的

老哥有靠谱不虚标的品牌和容量推荐看看吗?

注:目前发现倍量,德力普,就是典型虚标王

网友A:
铁锂能量密度就更低了,5号铁锂容量3.2V x 0.65Ah = 2.08Wh,镍氢1.2V x 2.45Ah = 2.94Wh。

而且铁锂感觉并不像宣传那样耐操,2011年买的Coolook早就挂了,或许是平台电压过高容易过放造成的吧。

其实镍氢还有一个小缺陷就是平台电压较低,很多设备过早报低电量造成容量不能百分百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能量密度就更低了,5号铁锂容量3.2V x 0.65Ah = 2.08Wh,镍氢1.2V x 2.45Ah = 2.94Wh。

而且铁锂感觉 ...

https://item.jd.com/7320928.html ... 8c614c73#crumb-wrap

南孚充电锂电池。内部电路恒压1.5V,标称容量2.775Wh,用着还行,但是续航想要更长,想要更大容量的,所以还是瞄回镍氢的1.2V x 2.45Ah = 2.94Wh,1.2V x 2.6Ah=3.12Wh,电压影响待录音笔实际测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铁锂能量密度就更低了,5号铁锂容量3.2V x 0.65Ah = 2.08Wh,镍氢1.2V x 2.45Ah = 2.94Wh。

而且铁锂感觉 ...

铁锂便宜啊。就算5号500mah,5块钱1节,很实用。能量的话它一节当2节使,能量密度低是正常的,毕竟体积只有一半  2节碱性大概3.2v 1600mah,2节碳性3.1v 800mah,2节铁锂并联3.3v 1000mah,是大于碳性电池的。镍氢怕快充,充几轮就不行了。

电压问题确实很麻烦。充满最高3.6v(实际不建议充到3.6,充到3.5v左右就可以了,相当于充80~90%,充太满循环寿命下降快),放电3.0v以下就迅速下降,尽量在2.9v之后停止放电。我是改造了键鼠用的,加了个ldo和809保护电池,电耗子鼠标狂暴使用2~3周充一次电,键盘至今没有保护。这个都是7号的。渣渣电池标称500mah,实际充进去200mah就满了,无语。

其实更无语的事情是买完键鼠之后发现有typec充电的键鼠。。。。。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jd.com/7320928.html?cu=true&utm_source=c.duomai.com&utm_medium=jingfen&utm_campaign=t ...

这种电池太太太太太贵了。。手里有6节,当年拆巨资买的,花了150+ 用了好几年了,这个真的扛造,带电耗子鼠标2月充1次电,至今还能用2个月。

放电电流也不大,估计1~2a封顶了,注意千万别放到大电流电器上使,容易过热坏掉。纹波的话,示波器能看到,还好不算很大,带载纹波没有测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item.jd.com/7320928.html?cu=true&utm_source=c.duomai.com&utm_medium=jingfen&utm_campaign=t ...

这种恒压输出的主要有两个缺点,一是电量显示废了,用到忽然关机才知道没电了挺蛋疼的。二是不支持瞬间大电流放电,有些设备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锂便宜啊。就算5号500mah,5块钱1节,很实用。能量的话它一节当2节使,能量密度低是正常的,毕竟体积只 ...

我特意按瓦时算,和一节两节没关系,算上占位筒能量密度还得再除以2呢。

我现在都换蓝牙充电鼠标了,系统可以看到剩余电量,快没电了下班插上充电,第二天又满血复活,一点焦虑都没有。

网友:
以前拆电动工具的电池,博世的都是小节镍氢....确实皮实的很,比锂电池完美多了.....锂电池感觉和牌子有关,国产的维克士新买的都充不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恒压输出的主要有两个缺点,一是电量显示废了,用到忽然关机才知道没电了挺蛋疼的。二是不支持瞬间大 ...

我懒得再去京东查,但我记得这类电池,有些品牌,里面的锂电电压低到一个阈值,DC-DC输出的电压会下降一个台阶。可以解决你的焦虑。

网友:
耐用型镍氢电池确实很耐久安全省心。特别是剃须刀电动牙刷这类可以用很多年的小电动工具很耐久且不会有锂离子电池的突然跳电没法用的情况,也非常耐放不轻易损坏。

网友:
2015年买的一对南孚耐久型镍氢5号电池,到现在还依然好用没觉得容量下降很多。目前带充电器一对价格57元样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当下5号性价比比较高的,可能还是拉达2450,当年标注日本制造:还有国产BPI的2600,现在的价格都 ...

国产BPI是性能王者,容量超过enloop。
淘宝上销量最大的倍量和德力普都是虚标的,明摆着的。他们的产品评论里面就有一大堆用户自己用可测容量的充电器测的。测出来铁定是虚标很多

性价比最好的应该是BPI的b品电池(正常生产出来检测容量不合格的那种),标称多少容量,实际只有多的没有少的,而且多的可以多到接近加倍。。。
这个年头,用镍氢电池的人都应该准备一个能测容量的高级充电器,比如liitokala的。
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市场上买菜必须带个弹簧秤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BPI是性能王者,容量超过enloop。
淘宝上销量最大的倍量和德力普都是虚标的,明摆着的。他们的产品评 ...

确实BPI表现不错,国产的容量、性能都上去了,各种民间测评也不错,就是不知道耐用性如何,有没有像拉达这样相隔5年多都还在线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8年买的汤浅2100mAh低自放镍氢,只有一节放太久了爆浆,其余至今仍正常使用中。

2012年买的国产Enelong ...

哈哈,我的eneloop也已经用了快20年了,皮都快磨没了,但是性能依旧很棒

后来用了国产的enelong,也凑合,快10年了,性能也没感觉多少衰减

倒是最近买的7号飞狮的,忘记哪里推荐买的,加个是很便宜,但是感觉很容易过放,一旦过放我万能充就检测不到然后巨充,后来被我全退了

网友D:
据说是以前sanyo拆分后,eneloop的产线给富士通了,ladda就是在日本富士通代工的,其实就是换皮的eneloop。反倒是现在的eneloop,只是被松下收购了品牌后自己做的,说是更环保,但有些指标不如老的eneloo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说是以前sanyo拆分后,eneloop的产线给富士通了,ladda就是在日本富士通代工的,其实就是换皮的eneloop。 ...

对,据说拉达是最正统的老三洋爱乐普产线传承

因为环保关停,日本就剩这不多的几条产线,只要是日本出的镍氢生产线,基本就是老三洋爱乐普这条线了

楼主:
经过充满-放电容量测试,一个是2491mAh,一个为2542mAh,实际容量都还大于标称的2450mAh,表现优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据说拉达是最正统的老三洋爱乐普产线传承

因为环保关停,日本就剩这不多的几条产线,只要是日本出的 ...

拉达是最正统的老三洋爱乐普产线传承---现在宜家家居的淘宝店店里没看到标示产地,还是几年前品质的拉达不?如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13.b6c97484PVtODi

话说这5号的电池, 2009年相机要用,在电子城买过两节2500maH的,很贵, 15年过去了还是2500左右MAH,容量是一点都没增加啊。镍氢的技术没厂家去发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拉达是最正统的老三洋爱乐普产线传承---现在宜家家居的淘宝店店里没看到标示产地,还是几年前品质的拉达 ...

在小黄鱼代购的页面,背面标签还是可以明确看到产地为日本的

我也买了个,不过还没到手,等到手看到实物后再确认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小黄鱼代购的页面,背面标签还是可以明确看到产地为日本的

我也买了个,不过还没到手,等到手看到实物 ...

有买到确认是拉达正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买到确认是拉达正品不?

这货就没假的吧。。。。知名度太低了

不过到手实物,确认包装和电池本体上明确标识:日本制造,没有擦边球字样

网友(2024-06-25):
大佬讨论高性能充电电池,马克一下。。。。

网友:
我手里有8节爱老婆,两个版本

网友:
上个月买了8个5号+8个7号爱乐普,外加一个快速充电器,花了300块左右。主要是家里有一把小米秤,一次就要换4个电池,换一次只能用不到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