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车保养时换过平横杆连杆和控制臂总成吗?

楼主(2024-05-13):
开了七年多的车,在途虎保养,检查出控制臂胶套老化有裂纹,解决方式是换控制臂总成两个1000元;球头防尘套断裂,解决方式是换平横杆连杆两个500元。
现在车开得很正常,也没有什么异响,这两个需要换吗?

网友A:
上次去途虎也叫换
我说去4S店看看先
4S店说开得没有问题不用换,有问题再讲。
不过我的是7年16万公里的国产车,价格便宜

网友B:
话说只是防尘套老化为什么要换总成?不能单独换防尘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只是防尘套老化为什么要换总成?不能单独换防尘套?

途虎嫌麻烦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只是防尘套老化为什么要换总成?不能单独换防尘套?

因为换总成最简单,来钱快。。现在的维修,都是假定客户不差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去途虎也叫换
我说去4S店看看先
4S店说开得没有问题不用换,有问题再讲。

我的七年多才八万多公里,停车基本上是雨棚,地下停车场。前一辆车开了四五年就出手了,没碰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只是防尘套老化为什么要换总成?不能单独换防尘套?

只换防尘套挣钱少,操作麻烦,失误弄坏的风险大,维修厂只换不修,不管问题大小都是换总成。要想修得找小修理厂。

网友:
有裂纹有觉得不用换 ,拉杆有间隙 老化 开裂 就要换

网友:
我的老爷车,除了喇叭不响其它都哗啦哗啦响,维修的都不知道换啥。

网友C:
前5年一直在4S店保养,今年不想去了,准备换4个胎,除了途虎还有什么比较靠谱点的地方保养换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5年一直在4S店保养,今年不想去了,准备换4个胎,除了途虎还有什么比较靠谱点的地方保养换胎? ...

途虎换胎应该还可以吧。我分开两次,每次换两个,都是在途虎换的。现在京东,天猫应该都有,在这些平台买胎,他们就有线下合作店换。

网友:
胶套有单独换的,但换这东西实在太麻烦,需要专业工具,还不怎么赚钱,一般都整个换。
胶套,没有完全坏的情况下,换不换也就哪样,换了,开起来紧实一点,不换,可能会觉得松一点而以,不想出钱,不换完全没问题,有人全碎了才换也行。

网友D:
我的车8年10万公里,上次在途虎也是看到胶套老化问题,然后换了前下控制壁和球头,刚看了下800多块。

换完感觉底盘没那么松散了,也可能是心理因素,也可能是4个轮胎全换了软胎缘故,当时主要是担心老车跑高速出问题,这点钱还是换了吧,买个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车8年10万公里,上次在途虎也是看到胶套老化问题,然后换了前下控制壁和球头,刚看了下800多块。

换完 ...

也是跟我这两个问题一样了?各换两个,共四个才800多?我的要1500呢。

网友:
单独换胶套,零件便宜,工时贵,要用专用液压机来拆装,一般店没设备。换总成简单,利润高

网友:
我的车冷车打方向异响,后来买了套件更换了,现在不响了。材料和工时一共2000+
我看拆下来的件,单独换胶套似乎都找不到地方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5年一直在4S店保养,今年不想去了,准备换4个胎,除了途虎还有什么比较靠谱点的地方保养换胎? ...

京东养车可以啊

网友:
老车不严重就别换了,安装不到位,扭矩不规范,容易换出问题来,过几年换新车吧

网友:
胶套基本两年就这样了,如果车好多年了就别管他了。
现在维修的很少单独换胶套,太麻烦还不赚钱。

网友:
要换也是去4S店换,外面的技师不规范的太多了

网友:
单独换胶套就可以,不放心找个4s店出来单干的维修点修理。

网友E:
控制臂胶套老化,没有异响不用管,前年在途虎被忽悠的换了,本来好好的没啥事,结果换完就开始异响,回去找他们,又说是减震不行了,幸亏没信,再也不去了,关键那个店评分特别高,大意了。感觉途虎换个轮胎、正常保养还可以,维修就算了,不懂行的话很容易被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臂胶套老化,没有异响不用管,前年在途虎被忽悠的换了,本来好好的没啥事,结果换完就开始异响,回去找 ...

现在就准备这么处理了。我弟之前也有同品牌的车,比我早几年买的,他开得多,十几万公里才有异响然后才换的,他让我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好好听听有没有异响,没有就不管他。

网友:
一个车最核心的就是这些橡胶件,国产车的橡胶件利润高不说还很难搞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控制臂胶套老化,没有异响不用管,前年在途虎被忽悠的换了,本来好好的没啥事,结果换完就开始异响,回去找 ...

北美所谓汽车保养,只是换机油而已,其它没出问题就不管了

网友:
把标题看成: 你们的保时捷车。。。

网友:
我的日产7年,在地库不平整的路上慢速行驶,车辆晃动就可以听到右前面有咚咚的异响。
4s检查就是球头胶套磨损,左右两根球头一起换了就消除该异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北美所谓汽车保养,只是换机油而已,其它没出问题就不管了

所以那边汽车一般开7年左右就考虑出售了,中国留学生或者老黑喜欢买这种二手的

网友:
裂纹不深不用换。深度达到1/4以上变成裂缝就必须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