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上3.3V短路如何快速定位短路位置

楼主(2024-05-13):
PCBA上3.3V短路如何快速定位短路位置,3.3V上供电的芯片还比较多,这种除了一个一个器件拆除测量板子,还有其他更先进的方法吗?

网友:
热成像试试哦

网友:
热成像,找个热成像看看,快速定位。。

网友:
熏松香 大电流直接烧

网友A:
还少说了一句,先弄个3A或者5A的可调电源,调成恒流模式,直接接到板子的3.3V和地之间。
然后再上热成像。
如果运气好,可能都不需要热成像,手摸就能摸到哪个东西特别烫,那么短路的就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少说了一句,先弄个3A或者5A的可调电源,调成恒流模式,直接接到板子的3.3V和地之间。
然后再上热成像 ...

是的,刚限流比较小,100mA试了一下,没摸出来。我再调大电流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刚限流比较小,100mA试了一下,没摸出来。我再调大电流试试

刚是用电压模式,限流100mA,电压一下就拉到0V了,我看看有没有电流源模式

楼主:
热成像确实是个好东西,之前网上看维修手机的,就是这么干的,奈何手上没有这么高级的家伙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刚限流比较小,100mA试了一下,没摸出来。我再调大电流试试

这时候必须用外接的可调电源,因为你板子自己的电源肯定有短路保护,短路的时候输出不了多少电流。
外接可调电源设成恒流模式,电流慢慢加大,加到把那个短路的东西烧冒烟为止
如果短路的东西还有一点点电阻的话,几安的大电流完全可以把它烧到冒烟

网友:
大电流烧,能快速找到问题点,就看铜皮能不能受得了。

网友:
检查过孔,八成是电源的额过孔打到内层的GN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少说了一句,先弄个3A或者5A的可调电源,调成恒流模式,直接接到板子的3.3V和地之间。
然后再上热成像 ...

小心,别把手烫个泡就不好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时候必须用外接的可调电源,因为你板子自己的电源肯定有短路保护,短路的时候输出不了多少电流。
外接 ...

曾经尝试过这个办法,结果把插头烧冒烟了。

网友C:
如果是手焊的PCB话,用放大镜看,一般是3.3V贴片滤波电容两脚之间有焊锡短路,或者贴片芯片电源引脚也有这种情况;

如果是贴片厂贴好的板,一般不会短路,因为他们也有测试的;那可能是PCB设计问题,用DFM工具软件检查一下,比如把gerber拖到HQDFM里面一键DFM分析,看看分析结果;

是批量板短路吗?

网友:
电源调1V,然后热成像看。那里发热拆除哪里,基本上俩三下搞定

网友:
作为电工老师傅一般都是电源限流后靠手去摸。

网友:
100mA恒流,一般情况下电源两端还有数十mV压差,然后用万用表mV档按电流路径测压降,压差为0的点就是短路点。

网友:
电压源串个电阻代替恒流源也行,5V串51R,3.3V串33R,效果一样

网友:
低压恒流,上手摸。
老中医把脉法。

网友D:
B站修笔记本电脑那个笔记本维修厮
就是用可调电源通电之后用热成像仪看的
5安大电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B站修笔记本电脑那个笔记本维修厮
就是用可调电源通电之后用热成像仪看的
5安大电牛 ...

0v短路看不出来的。lz如果是0v短路,只能肉眼查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站修笔记本电脑那个笔记本维修厮
就是用可调电源通电之后用热成像仪看的
5安大电牛 ...

维修佬挺牛x的,拆片植球焊接补点分析全套

我都不会植球,以前练过,号练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尝试过这个办法,结果把插头烧冒烟了。

从小电流开始呗。
如果是半导体元件击穿短路的话,短路电阻不会太小,所以百毫安级别的电流基本上就够了。
如果是板上铜皮接触太近造成短路,就得大电流,因为它的过流能力很强。

网友E:
用万用表测电阻,短路的地方电阻会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测电阻,短路的地方电阻会更小

测不到的,表笔的接触电阻通常大于短路电阻。
标准处理方法就是用恒流电源供电,然后你可以用万用表的电压挡去找问题点,而不是电阻挡。
电压档完全不在乎表笔的接触电阻。

网友:
有时候可以用毫欧表量出来,电阻最小的地方可能就是短路的地方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是用电压模式,限流100mA,电压一下就拉到0V了,我看看有没有电流源模式 ...

刚看了一下实验室用的可调电源,超过限流后自动进恒流模式,调到1A限流,很快就摸出来短路的芯片了,之前的误区是担心限流1A太大了,但是实际短路发生后,阻抗很小,落在器件上短路位置的功耗很小,限流100mA根本摸不出来,所以,当可调电源上的功率很小时,可以继续加大限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手焊的PCB话,用放大镜看,一般是3.3V贴片滤波电容两脚之间有焊锡短路,或者贴片芯片电源引脚也有这 ...

是同事使用过程,接错线发生的短路,已经找到短路元件了

网友:
热成像你值得拥有

网友:
没有热成像
那就把板子上涂满助焊剂,然后电流调到0.7V的恒流模式去烧,哪里化了问题点就在哪里

网友F:
没有热成像 可以买 松香雾化器  或者  短路主板检测剂喷雾  。你可以TB上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热成像 可以买 松香雾化器  或者  短路主板检测剂喷雾  。你可以TB上找一下。 ...

感谢!给我打开了新思路!!!

网友:
用毫欧表应该可以测出来。短路的地方阻值最小。

网友:
慢慢加电流,边加边用手指背轻接触元件。
我试过手背,嘴唇,额头……

网友:
用大电流烧都是怎么回事,我生怕把板子烧坏了

网友:
直接上电,看那个元器件发热

网友:
你需要一台短路追踪仪。

网友:
提个建议, 原理图阶段可以把供电分成几路, 每一路串个1欧电阻, 电流大的话用0.1欧. 这样用万用表测一下电阻上的压降就知道这一路的电流了, 排查范围就小了很多. 到正式产品了可以把电阻换成0欧, 或者留着也行.

网友:
早期没有热成像,我是用热敏纸

网友G:
超市的小票纸,根本用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超市的小票纸,根本用不完

你这方法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