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这个五向开关有没有可以替代的型号,进口的玩不起...

楼主(2024-05-13):
哪位知道这个五向开关有没有国产可以替代的型号,进口的玩不起,实在太贵了。谢谢~~~

网友:
有没有考虑装5个开关

楼主:
装5个太占地方了

网友A:
贵死
朋友的产品一个凤凰的航空插  120rmb   还没有现货
秒杀多少国产高科技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死
朋友的产品一个凤凰的航空插  120rmb   还没有现货
秒杀多少国产高科技芯片 ...

这个进口的5向开关要近2000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进口的5向开关要近2000一个

哈哈
国内这么的高科技企业  难道就没有一家技术可以超越的

网友:
卧槽2k,这个开孔还有高度是固定限死了不能变更了是吧?我看图纸,直径0.6,没看到单位,感觉英寸也不对吧

网友:
福禄克拇指那么大的传感器4万太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