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发布了一张使用LTE直连Starlink回波制成的图像

楼主(2024-05-13):
马斯克发布了一张使用LTE直连Starlink回波制成的图像。

注:
【1】直连Starlink是直接对地发射信号,而普通版星链是定向通讯(需要小收发器),所以直连Starlink可以轻松得到这样的图像。虽然这类图像往往具有遥感价值,但是直连Starlink的回波成像分辨率太低,实际用途不大。

楼主:
如果足够多的卫星,把回波数据拼起来,能大幅提高分辨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足够多的卫星,把回波数据拼起来,能大幅提高分辨率吗?

应该不能。天线孔径和成像分辨率负相关,天线孔径小了又会带来覆盖面积变小,就不划算了。其实只要放几个长焦光学摄像头就是间谍卫星了,不排除上面装有摄像头,用lte遥感打掩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足够多的卫星,把回波数据拼起来,能大幅提高分辨率吗?

这其实就是合成孔径雷达,不是什么新玩意了。美国著名的长曲棍球系列侦察卫星就是合成孔径雷达,分辨率可达到0.3m,是个重量接近20吨的庞然大物。我国的遥感系列卫星也有合成孔径的,不过技术参数基本没对外公开。

合成孔径雷达的分辨率和雷达使用的波段有关,LTE的频率低,Starlink卫星体积也小,分辨率做不到太高,估计最多1km级,没啥军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