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如何生成.a静态库文件

楼主(2024-05-13):
如题,如何将 .c 文件生成 .a 静态库文件?网上有说法是组件编译后会自动生成 .a 库文件,但是在 build 目录中没看到有。用 ar 工具可以将 .o 文件生成 .a 文件,但是用 cmake 如何生成 .o 文件呢?xtensa-esp32-elf-gcc -o 可以生成 .o 文件,但是如果源文件中包含了IDF中的头文件,就找不到头文件,倒是可以指定头文件的位置,但是头文件太多时,不能将所有头文件的目录都加进去。有看到 IDF 中的组件是有编译成 .a 文件的。那么自定义组件该如何编译成.a文件呢?

网友A:
编译后在build\esp-idf目录下对应的文件夹中就有了。将头文件和.a文件整理出来就行了。记得cmake用target_link_libraries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后在build\esp-idf目录下对应的文件夹中就有了。将头文件和.a文件整理出来就行了。记得cmake用target_l ...

还真是,我原以为 build\esp-idf 目录下只生成了 IDF 组件的库。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