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野外用的低性能windows主板,支持休眠的

楼主(2024-05-14):
野外用,太阳能供电。要求功耗尽量低。
接3个USB的设备,要求主板休眠以后,USB口会掉电,否则会持续耗电,功耗受不了。
主板尺寸12*12就可以,如果能更小的话更好。
低性能主板,对性能基本没要求。

主要工作逻辑是长期休眠,定时唤醒以后,采集设备上传,然后再休眠。

找了几家,都不支持休眠后USB断电。比较头疼。

网友:
这种场景指定Windows的原因是? usb设备只有win的驱动?
你用什么方式唤醒?usb电源线搞一下接个管子或者继电器好像也不复杂

网友:
休眠不就是内存保存到硬盘后关机吗,那没必要保留供电,放个小单片机做控制,直接整个电脑的电给它断了不就行了,管它什么主板,这样选择宽了,耗电应该也能减少

楼主:
外接一个继电器肯定是可以。但是没有休眠以后直接掉电合适。硬件方案越简单就越可靠。我看有些主板是有这个选项的,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休眠以后电源是否关闭。可能小主板都严格了这个功能。
实在找不到就只能用外部继电器的方式了。

唤醒用的是windows自己的定时唤醒功能。这个功能没问题。

必须用USB是因为三个设备中有一个摄像头只有windows下的sdk。没得选。

网友:
为啥不搞个笔记本

网友:
我宁愿选择再抓包搓个linux sdk出来…

网友:
win平台公告没法做低,换个相机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接一个继电器肯定是可以。但是没有休眠以后直接掉电合适。硬件方案越简单就越可靠。我看有些主板是有这个 ...

我们GPRS时代,有类似的系统,还带电池管理和监控,和433数传组网,林区大概20多个点组网。

直接低功耗单片机做个定时唤醒的控制继电器给电脑主机上电。
电脑主板设置为上电就启动,运行完程序就自动关机。
上电时同时吧电池管理状态数据上传服务器。

楼主:
找了两家可以支持休眠usb断电的。问题解决。省掉一个继电器板。
用笔记本成本太高。这套主板加内存硬盘不过五六百块钱。还可以插4G模块,直接联网。还是挺合适的。
其实系统里面是有一个4G远控的继电器板的,是为了给电脑断电,防止电脑死机起不来。

网友:
我的酷比魔方win10放一个礼拜电耗完开不了机,刷mubuntu放一个月还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GPRS时代,有类似的系统,还带电池管理和监控,和433数传组网,林区大概20多个点组网。

直接低功耗 ...

好办法!
简单直接,通用性强!

网友:
安卓盒子,难道不行,linux不能用吗
随便搞个linux开发板都可以,什么原因非得windows

网友:
同意楼上,现在安卓盒子是最有性价比的

网友:
没注意看前面网友回复,控制USB5V电源的方案都提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