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冰箱压缩机一制冷,电脑屏幕都会一黑怎么解决好?

楼主(2024-05-15):
以前不知道以为是显示器问题,后来换了显示器也是一样,黑屏3秒钟,恢复显示,有事会比较严重恢复显示是雪花屏,就和以前电视没信号一样,估计是DVI同步出问题。
慢慢发现黑屏和压缩机制冷是一样频率,奇怪,我冰箱不大的,就普通两门,大概一米五高,应该功率不大。

难道要装个UPS电源在冰箱那里?

网友A:
解决方法有三
1.套磁环
2.换显示器
3.换冰箱

网友B:
我的12V 1A小电源上电,旁边几个显示器都会临时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有三
1.套磁环
2.换显示器

1、怎么做?
2、试过没用
3、没可能

网友:
变频冰箱吗?变频板干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12V 1A小电源上电,旁边几个显示器都会临时黑屏

我现在发现,和显示器同一个排插的,开个充电器屏幕都闪

网友:
在北方,我身上的静电都会导致显示器黑屏

网友C:
你那个屏幕是不是好几年前的aoc?我那个16年的aoc也是,线容易导致黑屏。换个好点的线试试(标称能上8k60的线)。

网友D:
一般这种情况是hdmi 接口,dvi也会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屏幕是不是好几年前的aoc?我那个16年的aoc也是,线容易导致黑屏。换个好点的线试试(标称能上8k60的 ...

我的AOC就是这个毛病,同一个插排上,另外一个设备上电,AOC就黑屏几秒。

网友:
冰箱和(或)显示器电源线上串一个这玩意

网友E:
去年和我们部门的电源工程师去上海莱茵认证公司处理电源谐波不过的问题
当时咨询过认证工程师,说电源谐波超过指标就会对电网上的家用电器造成损伤,严重的会损坏,所以我们当时在电源进线端里串联了一个工频电感,解决
楼主的问题,应该用楼上的就可以解决,应该是冰箱制造商偷工减料了,估计是类似的指标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屏幕是不是好几年前的aoc?我那个16年的aoc也是,线容易导致黑屏。换个好点的线试试(标称能上8k60的 ...

是的,我是换了一条视频线解决的。

网友:
电机接通瞬间打火产生的浪涌导致。

网友:
都是偷工减料不管EMC,国内的电器很多都是这样,尤其是充电器,不管多大功率都不加共模电感,严重污染电网

网友:
EMC肯定认证没通过。
劣质产品就这样,11楼这样的有效,也可以找个坏的电脑电源,里边拆一个最大的那个工频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屏幕是不是好几年前的aoc?我那个16年的aoc也是,线容易导致黑屏。换个好点的线试试(标称能上8k60的 ...

17、18年生产的AS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种情况是hdmi 接口,dvi也会这样吗

确实是DVI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和我们部门的电源工程师去上海莱茵认证公司处理电源谐波不过的问题
当时咨询过认证工程师,说电源谐波 ...

冰箱是海尔的,2021年买的,3级效能,0.69千瓦/小时
不会那么垃圾吧?

网友:
我桌子上用工频变压器的台表,开关机也会让显示器屏幕黑一下

网友F:
滤波、静电、地线是不是良好。。

黑屏的原因是HDMI线上面有尖峰信号,会触发TVS之类信号保护,然后就会黑屏。。。还有可能HDMI线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滤波、静电、地线是不是良好。。

黑屏的原因是HDMI线上面有尖峰信号,会触发TVS之类信号保护,然后就会黑 ...

同样调价下只有小米黑屏咋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样调价下只有小米黑屏咋解释?

就说明小米的HDMI或其他接口抗干扰不行。。。

电路保护、线缆、芯片制程之类有关吧。。。就像很多人说51比STM32抗干扰能力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