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板上的固定孔【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4-05-15):
是用挖槽区域好呢?还是用一个大焊盘好?大焊盘四周有金属,会不会牢固一点?

网友A:
无论有没有接地需求,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一般都是用PTH,用NPTH有时候会有螺钉和元器件干涉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有没有接地需求,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一般都是用PTH,用NPTH有时候会有螺钉和元器件干涉的情况。 ...

pth的无法过波峰焊

网友:
波峰焊可以有载具的,一点都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有没有接地需求,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一般都是用PTH,用NPTH有时候会有螺钉和元器件干涉的情况。 ...

哪些元件回合螺钉干涉?

网友:
电脑主板螺丝孔给出了标准答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些元件回合螺钉干涉?

是距离的问题,和什么元器件关系不大,光秃秃的NPTH容易把其它器件放的比较近,可以增加丝印等方式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距离的问题,和什么元器件关系不大,光秃秃的NPTH容易把其它器件放的比较近,可以增加丝印等方式来解决 ...

增加丝印和keepout同时才行,再加上板子空间有限制,设计规则不太好检查出来。因为吃过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距离的问题,和什么元器件关系不大,光秃秃的NPTH容易把其它器件放的比较近,可以增加丝印等方式来解决 ...

哦 你是指螺钉和元器件碰撞这种干扰

网友:
“关于PCB板上的固定孔”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安装孔也作为一个器件, 给它制作封装, 留够route keepout和package keepout.

以及, 如果用outline层画圈的方法当孔, 孔太多了JLC会打电话说铣孔多了要加钱 (似乎是做了10*10的阵列, 也就100个孔)
所以只有方孔槽孔之类才用这种方式,  钻孔没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