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CEDA拼板在JLC做SMT,拼板方式可以选“只拼边框”么?

楼主(2024-05-15):
如果选择全部对象,拼版后 相同编号的元件就有2个,坐标文件应该有各自的对应关系。

但是只拼边框的话,只是个示意图,会影响SMT么?

网友A:
不会影响SMT的。 可以用拼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影响SMT的。 可以用拼边框

拼版页面做得很易用,点几下就可以。
比起其他软件方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拼版页面做得很易用,点几下就可以。
比起其他软件方便太多了

哈哈,这是JLCEDA用的最爽的功能了。特殊形状拼版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拼版页面做得很易用,点几下就可以。
比起其他软件方便太多了

有个好消息,我们已经在把这个拼板功能直接嵌入到我们的PCB下单系统中来了,因为刚上线,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在处理,因此这个功能还没有真正的全面开放,这里先放个图剧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