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胶水能室温几分钟凝固,手工焊接时固定直插元件

楼主(2024-05-16):
要贴片几十片板子,算了下直插件的焊接费用就要1000多,自己一天也能搞定直插件,干脆直插件自己焊接得了。

板上直插件大多是2.5间距的XH端子或者3.81拔插端子,如果没有胶水临时固定,得用手按住插座,将PCB翻面焊接,这样就很费时间了。

所以想找个室温能几分钟凝固的胶水,将插座打点胶摆好,然后板子反过来焊接就很轻松了。

网友:
加工厂有用双面胶的

网友:
直接502,一丢丢。。。。

网友A:
先焊最高的插件,你把所有同一类型的插好,在插座表面放一张硬一些的平面压住插座,然后PCB和平面一起返过来进行焊接就行了

网友:
瞬间503
头要剪刀开一个针孔大小孔
计量才能控制好

网友B:
焊接厂大高件会点红胶

网友C:
买点小朋友玩儿的超级黏土加上一个长方形的外卖盒的盖子自己做一个固定治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点小朋友玩儿的超级黏土加上一个长方形的外卖盒的盖子自己做一个固定治具 ...

黏土进端子里了可不好清理。

网友:
热熔胶也不是不行。  长细头的,这种场景还是ok的。又容易去除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焊最高的插件,你把所有同一类型的插好,在插座表面放一张硬一些的平面压住插座,然后PCB和平面一起返过 ...

应该从最矮的开始焊。

网友:
做治具
用厚点的泡沫盖住,翻过来焊接

网友:
502会起白烟雾污染插件造成接触不良。试试uv光固化胶水无挥发,大功率紫外线可以快速固化,透明,有一定粘度。当然这个浇水是不能再过回流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厂大高件会点红胶

红胶需要加热固化,又多了一道工序。虽然各项性能很好但是美观欠缺

网友F:
手焊插件的时期,我设计了一套焊盘的尺寸,让XH端子插入后刚好不会掉。一点点紧又不至于太紧,手能插进去

网友G:
选择性波封焊,你值得拥有

网友:
只需要一张相同的PCB,焊几个接插件,然后翻转和旋转90度,就是治具了,能够保证平齐的。从低到高焊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选择性波封焊,你值得拥有

之前闲鱼上有看到最低的也要2800,个人偶尔焊几块板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黏土进端子里了可不好清理。

第一个可能会进一些,固化之后根本进不去

网友:
方法都不错。坛友的力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手焊插件的时期,我设计了一套焊盘的尺寸,让XH端子插入后刚好不会掉。一点点紧又不至于太紧,手能插进去 ...

pin1 孔径略小一点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有秒级固化UV固化胶
上锡炉,有138度的低温锡。适合无功率要求的插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pin1 孔径略小一点也是一个办法

pcb厂的焊孔补偿会破坏你的这个设计,除非你预先试好。
孔内沉铜的厚度并不是很精确,所以厂家补偿的值通常是保守的。结果通常偏大。

网友J:
工厂里面见过用海绵压住翻过来焊接

网友K:
引用 网友I:
pcb厂的焊孔补偿会破坏你的这个设计,除非你预先试好。
孔内沉铜的厚度并不是很精确,所以厂家补偿的值通 ...

接插件封装设计时把第一脚的焊盘位置故意做偏一点,这样就不会掉了。
XH254接插件有些厂家的产品第一脚故意做偏的,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哈,突然想到,直接3D 打印一个 高高低低的 压板治具就好了,  插件全插上,然后盖上  再翻转焊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工厂里面见过用海绵压住翻过来焊接

二边有长夹子   是一个流水线很长见很管用的工具

网友:
按高度分层,先焊低的,每个插件只焊一个脚,都固定到板上后拿起来用手按着插件加热一下焊的那个脚,插件全压到底后焊剩下没焊的脚,量不大比做工具或胶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接插件封装设计时把第一脚的焊盘位置故意做偏一点,这样就不会掉了。
XH254接插件有些厂家的产品第一脚故 ...

XH2.5端子,我就是买的JST的,2脚端子引脚外侧压扁了,方便卡在PCB上,3针以上的边针弯曲,K字形方便卡PCB。
以前直接用JLCEDA封装,孔做得大,这次自己改成0.9mm的,希望能卡住,这样能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估计最简单的就是502了

网友L:
替手工耿想一个点子,做个椅子,焊接插件时,人头朝下,叫做反重力焊接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从最矮的开始焊。

你说的对,我说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焊最高的插件,你把所有同一类型的插好,在插座表面放一张硬一些的平面压住插座,然后PCB和平面一起返过 ...

先焊最低的插件,

网友:
热熔胶就很好了。焊接完将热熔胶清理也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二边有长夹子   是一个流水线很长见很管用的工具

有没有照片

网友:
海绵块  几层厚度   某宝上面搜索  书夹子    配合目标线路板进行

网友M:
我告诉你个好方法

你这样,做封装的时候,1脚-0.2 2脚+0.2 3脚-0.2。。。。反正就是错点位,这样咔咔紧,翻过来啪啪啪,爽。

网友:
楼上的方法真不错,封装就做的偏0.2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我告诉你个好方法

你这样,做封装的时候,1脚-0.2 2脚+0.2 3脚-0.2。。。。反正就是错点位,这样咔咔紧, ...

22楼情况在pcb厂家是存在的,破解了这个方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H:
22楼情况在pcb厂家是存在的,破解了这个方法

你理解错了

不是孔径

是轴线上做偏差,是1脚跟2 3 4脚在一条轴线上的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L:
替手工耿想一个点子,做个椅子,焊接插件时,人头朝下,叫做反重力焊接平台。 ...

锡条推多了直接滴脸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理解错了

不是孔径

妙哉  妙哉

网友:
小锡炉,手工波峰焊。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

端子插到板上,用单面胶,也叫皱纹胶,文具店里大概1-2块钱一卷,贴住。

翻转过来,焊接好,锡液冷却后,撕掉皱纹胶即可。

要注意先焊小的,矮的元件,大的留到最后。

网友:
1. 先焊矮的
2. 找块大点的硬板, 把所有同规格端子插后之后把硬板盖在上面, 然后连PCB一起翻过来

3. 注意, 先不要把所有引脚全焊上, 而是每个端子只焊一个脚. 完成这一步之后, 检查一下端子有没有没插到位的, 如果有, 用手稍微按着点, 烙铁再加热一下焊上的一个脚, 把它按到位.
4. 所有端子处理好之后, 再把其他引脚焊完.

直插电解电容, 排针, 轻触开关之类, 基本都可以照此办理.

ps. XH端子有贴片的, 如果板上有空间, XH就尽量改成贴片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选择性波封焊,你值得拥有

能不能详细介绍 下 选择波峰焊

比如用多大的炉,自己做XY控制吗? 还是采购成品机

最近常刷到 卖2800的小炉子,想自己做个xyZ控制来实现

网友:
为啥要用胶水,多了工序多了成本降低效率。
线路板加工厂有不少是自动化搞定贴片元件,机器贴片回流焊。插件靠人工,难道用的胶水?

网友:
参观一下几十个人的线路板加工厂就知道人家是怎样焊接插件元件的。

网友:
用胶水不是最优解。

做个3d打印的夹具吧

网友:
我都是将端子的过孔做偏离设计的,不放在一条线上,这个过孔左偏0.2,下一个就右偏0.2,再下一个左偏,不同引脚数量的段子偏离值不一样。自从做偏离设计后,端子焊接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