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选型,比如24V系统,该选26V的还是36V的?

楼主(2024-05-16):
请问下,TVS选项 该怎么选?
我之前认为,24V的系统,应该选“SMAJ26CA”这种26V的就可以了。
但是,发现好多产品,在24V系统下,用的是“SMAJ36CA”。。这,我就蒙了。到底该怎么选?
求 用过的大佬 赐教!  谢谢!

网友A:
“TVS 选型,请教!”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 选型,请教!”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 ...

这样可以吗?莫老大!

网友:
看你整个系统的耐压,万一30V就能全烧了,36V能保护个毛线,26V也就烧个管子

网友:
确定是稳定的直流24V的系统,没有电机电感的这种26V的就可以了,甚至24V的都可以。

24V的TVS,在28V的时候才会有1ma电流,29v会有比较大的电流。

看规格书,可以发现是+2v左右开始产生1ma电流Vbr电压。

网友:
因为有浪涌电压啊。比如在汽车上如果用26V,一个抛负载就把TVS烧了。机床和工业环境亦是如此。
所以可靠性要求高的24V系统输入端一般要用最高60V耐压的器件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使用场景不一样选择也略有不同
汽车上面柴油车余量更加大

网友:
30-36V,都有用,
车充电时29V,选28V以下的TVS会发热,甚至严重发热。

网友:
26V的TVS肯定是不可以的,应当兼容铅蓄电池的28.8V和24V交流整流后的33.936V,因为他们也是“合理的”24V电源。
在24V系统使用55V或60V耐压器件,但可以使用35V电解电容。
TVS用SMBJ36A或P6SMB39A。(注意这两种的datasheet,不能只看规格)
编辑补充:在输入接口和TVS之间必须有保险和能限制电流的东西,共模电感和二极管可以算是。应当采取措施限制电容上电电流。

网友B:
如果你的DC-DC是40V耐压,那就选个33或者36V的tVS

网友C:
浪涌只能加大功率的共模电感。前级用压敏电阻,不要用tvs。tvs是防止静电的,没有浪涌吸收能力,一般放在浪涌保护后级,不要混用。

tvs防浪涌的结果就是,电源后面的tvs天天烧。我们开发板都不放tvs的,产品都是压敏+共模+tvs

网友D:
根据使用经验,选36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浪涌只能加大功率的共模电感。前级用压敏电阻,不要用tvs。tvs是防止静电的,没有浪涌吸收能力,一般放在浪 ...

为什么共模电感用在防浪涌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使用经验,选36V的

我的经验也是和你一样。

网友:
我以前用的也是24v tvs烧过几次,换36v就没坏过

网友:
24V的可以用33的。抛负载,有专门的大功率汽车TVS,或者用大的压敏

网友:
很多认证,都有电源电压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DC-DC是40V耐压,那就选个33或者36V的tVS

用36V的tvs,dcdc的耐压一定要60V了,不然你就等着哭,哈哈

网友:
设计是24V,耐压上40V,TVS就36V

网友:
这玩意都不是嘴上说的,而是具体行业/场景有具体要求

你的上游如果是24V精密稳压电源,为了最大保护范围,你用22V的都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浪涌只能加大功率的共模电感。前级用压敏电阻,不要用tvs。tvs是防止静电的,没有浪涌吸收能力,一般放在浪 ...

可以肯定的说,汽车电子就是靠TVS吸收浪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可以肯定的说,汽车电子就是靠TVS吸收浪涌

tvs你试试就知道了  炸过n个tvs管的经验难道不比纸上谈兵强?tvs是用来保护信号line的,不加tvs烧芯片。tvs放电源很容易炸管。

网友:
看你后级应用耐压范围,24V的情况下,它是有范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tvs你试试就知道了  炸过n个tvs管的经验难道不比纸上谈兵强?tvs是用来保护信号line的,不加tvs烧 ...

我做汽车电子,你可以看看ISO7637/76350标准,12/24V系统可能出现的脉冲电压,宽度,上升下降时间,功率都很明确了,汽车电子必过项目之一。可以说每个汽车电子模块的电源都是有TVS保护,也是最经济有效的保护方案。车规的TVS会在规格书中明确提出7637/76350兼容,https://www.vishay.com/en/product/87734/
你TVS烧坏了,无非就一种情况,TVS功率或者电压选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做汽车电子,你可以看看ISO7637/76350标准,12/24V系统可能出现的脉冲电压,宽度,上升下降时间,功率 ...

12v电源,选用smaj12a,大一点的浪涌很容易炸管。插拔12v电源头子都有可能boom。管子是214ac封装。改成压敏+共模+tvs再也没坏过

网友:
根据  使用环境和 你后端的 电源输入范围 进行选择, 知道TVS的 各参数意义就知道怎么选了

网友:
顺便借此机会 问下群里 有做汽车电子的 大虾们   , 抛负载 一般 发生在 汽车点火 还是熄火  瞬间    有知道大虾的 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