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着项目的机会,入手一台拓竹

楼主(2024-05-16):
以前就搞了台Anycubc光敏机,七七八八的,也花了4k多。但用下来实在不实用。
打印过程不说,主要是打出来的东西,只能看,不能用。
那酒精用得我都心痛。

称着有个活需要fdm来打印,直接入手一台到手即用的拓竹:

真的是开箱即用,首先打的就是铲刀。
铲刀与料盘,是一定要打印的。 都是pla

试试小龙

镊子眼熟吧,以前外壳是用光固化打的,过了几个月,变得又黄又脆。直接用PLA换上。
这骚绿色,一开始还不习惯,现在居然看着挺顺眼

下面就是项目用的东西了:
客户一定要触摸液晶 +键盘+语音(跟计算器一样,能报数字)。
实在找不着合适的,就直接干:
最后是成品效果

绿色是Pla,  黑色是abs.  强度都不错,ABS不会被太阳晒化。

内部

内部组成
大彩cof 7寸屏(带语音), esp32+键盘板, 排线转接板

成品

最后还需要一个钣金件,用来安装与加强。
用sw建的模

背面是USB插座,给屏升级用,
虽然我也在esp32里给屏做了串口ota功能,但速度不如usb快。

里面还有一个ic读头RC522模块

网友:
羡慕,我也想搞一台

网友A:
这品牌目前是天花板了吧

网友:
这效果,确实比我的千来块的FDM好得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品牌目前是天花板了吧

是的,确实牛。
我以前从未 上手过dfm机。

因为都知道买回来是折腾打印机本身,  而不是成品

网友B:
楼主是个全栈人才啊,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个全栈人才啊,佩服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这个打印精度怎么样?

楼主:
再晒下手机端吧,用的是商米的pda,带nfc,带红外二维码:
开发软件是用b4a,非常好用的玩意。

后台是golang做的,
web:给办公室人用的
http api:给这手机端通讯用
mqtt:跟上面的屏通讯用。

登录界面

功能选择

试试盘库,用商米pda自带的扫描头

按读到的二维码,从服务器上取数据
如果数量有偏差,直接更改后上传

服务器就装了3个程序
mysql
mqtt broker,
然后一个golang写的exe

网友C:
看起来不错,现在FDM也能有这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现在FDM也能有这精度了?

是的,现在fdm可以当做生产工具了。
至少拓竹的可以。

玩的话,就买个A1,
要打abs就得P或X 了。

网友:
楼主这全栈开发,牛逼

网友D:
FDM打印机最大的毛病就是悬垂和底面的打印效果特别糟糕,哪怕加了支撑也一样

网友:
优点是强度很不错

网友D:
问一下,楼主用的F1C100S屏幕,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市面上的标准串口屏?

要是标准串口屏的话能否推荐一下链接?也想买个回来刷系统玩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DM打印机最大的毛病就是悬垂和底面的打印效果特别糟糕,哪怕加了支撑也一样 ...

拓竹使用AMS可以用专用水溶性支撑材料或者不易粘连的2种材料互为支撑(例如PLA用PETG支撑,PEGT用PLA支撑),支撑间隔距离设成0,做大面积支撑效果会好很多,而且支撑特别容易拆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用的F1C100S屏幕,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市面上的标准串口屏?

大彩呀,上面说了。
主要是便宜,电阻的才80。上位机软件也不错。
一开始也想自己折腾系统 ,后来发现价格卷不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0.94be2e8dV8BmfI

楼主:
引用 网友D:
FDM打印机最大的毛病就是悬垂和底面的打印效果特别糟糕,哪怕加了支撑也一样 ...

第2图里,料盘上面的花纹面  就是底面

机器的板是带花纹的,实际效果不错,所以我的机壳,就将底面当正面来用了。

网友:
我去年双11,也入手了一台拓竹,不过,是P1S而已,有这个工具,确实方便很多。

听说打印ABS,味道很大?我买来到现在,还没打印过ABS,主要以PETG为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彩呀,上面说了。
主要是便宜,电阻的才80。上位机软件也不错。
一开始也想自己折腾系统 ,后来发现价 ...

感谢!自己折腾系统的优势是做复杂的功能会更容易些,缺点是做界面比大彩的麻烦,这个还是看需求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第2图里,料盘上面的花纹面  就是底面

机器的板是带花纹的,实际效果不错,所以我的机壳,就将底面当正 ...

你这个没有支撑,我是说跟支撑的接触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拓竹使用AMS可以用专用水溶性支撑材料或者不易粘连的2种材料互为支撑(例如PLA用PETG支撑,PEGT用PLA支撑 ...

这个方法还没试过,回头试一下

网友:
这样打印的外壳能不能做产品用,换个说法,这个外壳用久了会不会老化变脆

网友:
一万多块钱啊,有点不舍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没有支撑,我是说跟支撑的接触面

兄弟 应该是切片软件的问题。

这几天我升级到了  banbo studio 1.9 .  支撑接触面非常好拆卸。

同一个模型用 1.7 和 1.9 切出来。  确实 1.9  好很多很多。   如果你有 拓竹的话, 可以试试。 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 应该是切片软件的问题。

这几天我升级到了  banbo studio 1.9 .  支撑接触面非常好拆卸。

回头试试,听说最近拓竹的上位机有重大更新了,还没试过

网友G:
ABS也不防晒,见太阳的得用ASA。

网友H:
这精度可以啊, 有没价格便宜点的 精度稍差也行,现在用的1000多的精度实在有点拉,有需求都是网上下单,很不方便, 有没兄弟可以推荐个精度可以的价格最好3000内,因为用的很少,慢点也可以,精度越高越好

网友:
3D打印感觉就激光烧结尼龙能用于产品,就是价格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精度可以啊, 有没价格便宜点的 精度稍差也行,现在用的1000多的精度实在有点拉,有需求都是网上下单,很 ...

p1s  吧。   618  3000多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ABS也不防晒,见太阳的得用ASA。

上面没表达清楚,  我是见过一朋友用pla 打的东西在车里被 热成一坨。其实是温度问题。

abs 被晒,是会发生什么?变形?变色?前提温度当然不超变形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精度可以啊, 有没价格便宜点的 精度稍差也行,现在用的1000多的精度实在有点拉,有需求都是网上下单,很 ...

拓竹新机  a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没表达清楚,  我是见过一朋友用pla 打的东西在车里被 热成一坨。其实是温度问题。

abs 被晒,是会 ...

ABS = Acrylonitrile Butadiene Styrene
ASA = Acrylonitrile Styrene Acrylate

ABS晒久了会老化变黄变脆,ASA是通过将ABS中间的丁二烯(Butadiene)替换成丙烯酸酯来改善耐紫外线性能,其余特性和ABS类似。

楼主:
做个焊插件的 工装:

楼主:
耗时1小时
打印过程中,突然想到,可以加入防呆功能。 利用 xh端子的卡口,防止人工插件时方向插反
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耗时1小时
打印过程中,突然想到,可以加入防呆功能。 利用 xh端子的卡口,防止人工插件时方向插反
成品:  ...

我说JLC为什么总要送我鼠标垫,宣传部真是人才

楼主:
再加上防呆

网友I:
这个是咋弄的,看着很丝滑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咋弄的,看着很丝滑

上面有图呀

1 如果你的ad有3D的话,将pcb导出至step  格式,方便在solidworks中验证
2 ad将pcb导出至  dwg,在cad中  画上各零件的平面位置与大小,将防呆也实际处理下
3:将修改后的dwg 导入sw, 建模,按实际元件 拉高度,形成个新零件。
4:将新零件 在sw中与1步中的文件检测是否有干涉。
5 打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有图呀

1 如果你的ad有3D的话,将pcb导出至step  格式,方便在solidworks中验证

估计楼上问的是你这个打印的表面为什么这么丝滑,因为我的创想打印机设置最小0.1了,表面还是很粗糙,还有速度超级慢,
不知道是不是速度设置太慢了一直默认值100左右

楼主:
直接去换台a1吧,虽然我也没用过。但估计不会差

网友:
买了一台Anycube的新品kobra 2 Pro,打印成功率只有30%左右。

现在打算换台拓竹a1试试

网友:
mark  拓竹a1  3D打印机

网友:
要买A1的今天就要出手了,晚上8:00好像是历史低价了,我下定一台,带4路供料器2899,原来那个创想一点慢,不过一般玩玩还可以

网友F:
a1  裸机就行了

过来人。

网友J:
引用 网友F:
a1  裸机就行了

过来人。

谢谢兄弟劝导!我主要碰到过断料就傻等了5~6个小时,所以想用那个供料器(有自动续料功能),方便的话麻烦说说有什么问题?是不值得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兄弟劝导!我主要碰到过断料就傻等了5~6个小时,所以想用那个供料器(有自动续料功能),方便的话麻 ...

不入的原因:

1. A1 的ams  4个材料是 悬空的, 没有密闭功能。  很鸡肋

2.  价格也不友好

如果你买   p1s + ams 这个搭配是值得的。

-----------------

另外打的不多的话 ,而且  模型体积也不大,  我觉得 A1 是可以选择。  偶尔打打 验证设计

网友K:
老兄能分享一下那只那只绿色小龙的st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兄能分享一下那只那只绿色小龙的stl吗?

电脑上找了一下没找到,应该在这儿下载的
https://makerworld.com/zh

网友:
拓竹不错的,有不少创新,公司二台用得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上找了一下没找到,应该在这儿下载的
https://makerworld.com/zh

感谢老兄,授人以渔,赞!

网友:
今晚8点,我准备京东下单一台A1玩一玩

网友:
更新了拓竹的上位机,突然发现不支持打PA-CF了

太坑了

网友:
之前一直吐槽的接缝问题倒是比较完美得解决了

网友:
这机器看着不错,多少米?

网友:
京东plus会员 拓竹 p1s大陆版目前价格2997,很不错,已下单一台

网友L:
我用了京豆又抵了100,实际付款2873

网友:
这机器,确实是天花板了,剩下的就是嘉立创三维猴的哪种机器了

网友(2024-06-15):
引用 网友L:
我用了京豆又抵了100,实际付款2873

今天又没这个价格了呢

网友:
P1S 今天用上plus 会员,最低是3129

网友M(2024-09-16):
噪音怎么样?在小区用会不会影响到邻居?

网友:
引用 网友M:
噪音怎么样?在小区用会不会影响到邻居?

肯定不会影响隔壁。

网友:
印刷在软排线上的电路板看起来很骚气噢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噪音怎么样?在小区用会不会影响到邻居?

我用P1S,声音确实不小,但是,不至于影响到隔壁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用P1S,声音确实不小,但是,不至于影响到隔壁

换个好点的桌子,或者直接在地上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好点的桌子,或者直接在地上用

不是桌子的问题,我是放置在电视柜上,电视柜很结实,没有晃动。有一次要打印比较长时间,我就把机器放置在地板上,但是,声音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
速度慢点声音就小了,调到100mm/s以内……

网友O:
3D打印机可以放在房间或卧室里使用吗?是否会有微粒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O:
3D打印机可以放在房间或卧室里使用吗?是否会有微粒污染?

有的,即使是PLA加热后也会有挥发性有机物和微粒释出,一般房间注意通风问题不大,卧室还是尽量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