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电路咨询

楼主(2024-05-16):
功率芯片输出PWM电流控制电比例阀,实际电流≤2.5A

如图放置一颗 20mΩ 采样电阻是否合适?

咨询这个放大电路是怎么看的?放大多少倍?

网友A:
第一页就是Gain = 14 V/V
贴R110 可调增益

20mΩ*2.5A*14 = 0.7V  截止频率大概1.6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页就是Gain = 14 V/V
贴R110 可调增益

谢谢,知道了,资料在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