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通过wifi,如何给手机打电话,或者重要的警告消息给手机?

楼主(2024-05-16):
最近遇到了个应用上的难题,想问问论坛里的朋友,有没有什么解决思路。

我的目标==》   单片机通过传感器测量温度,当温度到达 100°,立刻给 远程的手机 发出重要的警告信息。  (最好是 电话 , 或者 声音报警。  因为是比较重要的警报!)

已知条件是

1. 单片机放在家里, 家里有wifi 可以上互联网。

2. 单片机可以是ESP32, ESP8266 ,等等 便宜的单片机。

3. 手机在 户外,  手机能收到电话, 也能收到短信,  也能收到 微信电话。

---------------

我想到的方案是 :

------------
方案一:

ESP32 连接 wifi 。 当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到达100°了。   ESP32 能打微信电话 给 远程的手机。

想法很简单,但是我不知道现实能不能实现?有没有成熟的方案可以参考。

----------
方案二:

ESP32 连接 wifi 。 当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到达100°了。   ESP32 发一个tcp 消息给远程服务器。  然后远程服务器 打电话 + 发短信 给 我的手机。

优点是 :  手机上不用自己开发 app 。  手机通过传统的移动网络,来提醒我!

这样行的通吗??

------------

方案三:

ESP 连接wifi 。   当温度传感器的温度到达100°了。    ESP32  发一个tcp 消息给远程服务器。    然后手机上需要开发一个app 。 一直接收服务器的状态。
如果遇到异常,  app大声报警。

缺点:  app 要自己写,   服务器的 server 程序要自己写。  esp32上的程序反而是最简单的。

疑问:  app 能用小程序 替代吗?  小程序 能长期在安卓后台运行吗?  小程序 能常驻后台,主动联系 服务器获取 状态, 然后 在后台报警吗??

感觉,这条路也行不通。

----------------------------

以上是我尽可能能想到的方案,  有没有大神 看下  应该怎么做比较行得通?  说说你的想法

网友:
看看   pushplus推送加   这个公众号能适合你的要求么?
电脑上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实现消息推送

https://www.pushplus.plus/
pushplus推送加是什么?
pushplus(推送加)是集成了微信、短信、邮件、企业微信、HiFlow连接器、钉钉、飞书等渠道的信息推送平台

只需要调用一个简单的API接口,即可帮助你迅速完成消息推送,使用简单方便

我们的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推送变的更简单

pushplus推送加能做什么?
你可以使用pushplus(推送加)用来做报警通知,发布通知,状态通知等

只要不包含敏感信息,原则上我们不会对消息内容做出限制

我们已基于jenkins,gitlab,梅林固件等优秀的软件开发相应的插件服务,满足不同场景下的使用

网友A:
esp32给手机打电话?好嘛,sim卡装在esp32的哪个脚呢?

网友:
自己实现后端接口,然后对接各大消息平台这样稳点

网友B:
参考捕兽夹

直接将传感器信号传给服务器。服务器判断是否要报警。报警方式有 微信,短信,电话。
这服务器可以在云,也可以是你家的电脑。
家里的电脑 短信,电话就方便了。   所以 一般是云  加  家里电脑的方式, 云接消息并判断。要报警转发给家里电脑。毕竟报警概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32给手机打电话?好嘛,sim卡装在esp32的哪个脚呢?

esp32  能利用的只有  wifi

------------

简单的说 esp32 能上网了。  剩余的事情不太好办。

尤其是 我希望 esp32 需要联系我的时候,  直接拨一下我的电话,  或者 怎么搞一下,让我的手机 能发出声音来

网友:
GSM模块,串口连接

楼主:
gsm 模块,需要配一个卡。   卡有资费产生。  不是很好。。

------

我是希望 单片机 利用 wifi 来 怎么 让 远程手机发出报警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捕兽夹

直接将传感器信号传给服务器。服务器判断是否要报警。报警方式有 微信,短信,电话。

谢谢。  如果 esp32 能连接到  云端的服务器,     服务器上应该   用 哪个平台的  api  ,  然后 可以通过 api 来给 手机 打电话,或者打 微信电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gsm 模块,需要配一个卡。   卡有资费产生。  不是很好。。

------

还有办法,就是咸鱼买几块钱的那些门磁开关,能连接WIFI的。

APP就用涂鸦智能,锁定在后台,不让杀进程。

这样开关的状态就能推送到手机,通知栏第一时间看到。

我的房门和窗户就安了这几块钱的门磁开关,不在家的时候,要是门和窗户打开了,就能知道。

网友:
网络电话也是要给钱的。免费网络拨打电话,腾讯都开不了这个口子,怎么可能让你给实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sm 模块,需要配一个卡。   卡有资费产生。  不是很好。。

------

自己装个卡可能是最便宜最简单的方案了,阿里云上有第三方提供接口可以打电话和发短信,你可以研究下。不过难度不低。

网友:
GSM才是最便宜方式!
想白嫖微信、QQ,单独ESP32做不到。
也许你可以这样,家里的电脑或平板运行一个自动点击程序,收到ESP32的温度报警,自动点击程序简单点击拔打微信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办法,就是咸鱼买几块钱的那些门磁开关,能连接WIFI的。

APP就用涂鸦智能,锁定在后台,不让杀进程 ...

谢谢兄弟。  涂鸦智能 应该就是我需要的 东西。。。 我去看下官网。感觉优点复杂。     还是要耐心学习下

网友:
自己写APP推送就算了,安卓系统国内的推送服务乱七八糟。用微信小程序来推送,似乎也有限制,应该要订阅消息才可以向客户发消息。

网友D:
看样子对报警的即时性和有效性要求比较高,那么最好是用ESP32直接控制4G模块,可以拨号、发短信、发彩信。。。。 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对报警的即时性和有效性要求比较高,那么最好是用ESP32直接控制4G模块,可以拨号、发短信、发彩信。 ...

这样esp32显得多余了,直接4g模块就好了

网友:
http请求短信平台。短信平台发短信到手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办法,就是咸鱼买几块钱的那些门磁开关,能连接WIFI的。

APP就用涂鸦智能,锁定在后台,不让杀进程 ...

免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esp32显得多余了,直接4g模块就好了

那就要看平时数据量了,毕竟wifi的数据比特价格几乎可以忽略,可以平时wifi为主,4g备用。报警信息直接走短信和电话。其他任何通道都要依赖第三方平台,而且依赖手机开启了对应的app或服务。

网友:
免费,估计里面的WIFI模块是经过涂鸦授权的吧,要不然不可能随便让人接入平台

网友F:
esp32 的arduino版本可以使用官方的arduino cloud云平台,对个人单台设备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esp32 的arduino版本可以使用官方的arduino cloud云平台,对个人单台设备免费

国内没有完善的带路人。。。

用涂鸦感觉会简单一丢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