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无线模块直接用一条线连接代替天线可以通信么?

楼主(2024-05-17):
使用普通线缆,把两个模块的天线去掉,直接用一条普通线连接还能通信么?什么频率的比较好?有没有相关测试的数据。

网友A:
理论上需要做ac隔离,然后用屏蔽同轴线可以。不可以直接拉一根线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需要做ac隔离,然后用屏蔽同轴线可以。不可以直接拉一根线过去。

是的。我只是想知道拉一根普通线过去会怎么样。有没有相关实验数据

网友:
可以的,选择频率低的更好,越低越好。例如433mhz就比2.4g的效果好。b频率低的衰减小些。通过测试,能找到最大通讯距离。实验数据要自己实测了。这个和频率有关,也和这根线是否靠近金属有关,例如放在金属桌面上,信号会被金属吸收很多,距离就短很多。

网友B:
信号太强了吧,可能会烧lan输入或者饱和。我记得4428年代,两个设备离的太近了多会发生lan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太强了吧,可能会烧lan输入或者饱和。我记得4428年代,两个设备离的太近了多会发生lan饱和。 ...

如果太强造成饱和,可以软件调整减少发射功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太强了吧,可能会烧lan输入或者饱和。我记得4428年代,两个设备离的太近了多会发生lan饱和。 ...

距离近了都烧这个有点牛逼啊。饱和是什么症状?也不能传输数据么

网友C:
末端用射频功率计接进去,如果太大接一个rc衰减,让接收端控制在0dbm左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末端用射频功率计接进去,如果太大接一个rc衰减,让接收端控制在0dbm左右就行了。 ...

我试了一个433的。用普通导线直连直接啥也收到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个433的。用普通导线直连直接啥也收到不了。

普通导线无法传射频信号,需要同轴电缆,或者用小时候电视天线用的那种扁平馈线都行。
然后就是接收的信号太强,接收放大器饱和了,你加个RC网络衰减一下就行。
你的普通导线我不知道有多长,如果很短的话,问题还是信号太强,请加衰减。
实际使用中,普通导线是没法用的,衰减太高了,传不了一点距离就没信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近了都烧这个有点牛逼啊。饱和是什么症状?也不能传输数据么

原来人家设计的是从空中传来信号,现在你用电线直连过来,线的衰减当然比空中传来的衰减要小的多。所以接收级的信号太大了,没法工作

网友:
出售衰减器,每只一个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个433的。用普通导线直连直接啥也收到不了。

你是想随便传一点近距离,问为什么不能用?还是想传远距离要算能传多远?
近距离比如几米之内,不管啥线一定是信号太大饱和了。
想传远距离就去算线的衰减率

网友:
2.4G的距离几米远,不弄天线也可以通讯上

网友E:
明明不拉线都已经能通讯,为什么非得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明不拉线都已经能通讯,为什么非得拉根线?

呵呵。谢谢大师回复。是这样的。我这里有个需求。就是电池供电的设备,连接在人穿的一件金属衣上,另外一个人只能使用一根金属丝接触这个金属衣,没有共地,也不能接大地。我现在用5kHz信号加到金属衣上,但是这个频率会被人体吸收,还会通过人体传导到设备上导致信号衰减严重。所以想试试高频信号人体传导要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想随便传一点近距离,问为什么不能用?还是想传远距离要算能传多远?
近距离比如几米之内,不管啥线 ...

我是像用线接触传输。判断两条线是否发生接触。不能共地。所以想试试这种方法行不行。我两条线不直接连接。距离几厘米应该是衰减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