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笔记:电平转换芯片(例如ADG3308)在某些场合可能出问题

楼主(2024-05-17):
因为遇到了这个坑,而且是两次不同的板子,所以查了一些资料。汇集起来搞了这个简单的技术笔记。

PDF文件在附件中。(如果你不能下载论坛的附件,网站上也有这个PDF

只是简单的指出问题存在,并没有给出解决的方式,欢迎讨论。

网友A:
解决办法就是换成固定方向的IC,如245等。。。。

以前ti的那款,也是掉坑里去了

网友:
类似的还有MAX3378
其实手册里说了应用条件

网友:
这些自动方向的电平转换芯片,只能输出微秒级别的推挽状态,ti称为边沿加速功能,然后靠内部上拉很大的上拉电阻维持状态。只能带pf级别的负载。

当对外输出,或者输出的东西带有nf级别的电容,都会震荡或者电平深度不够。基本上是不能够用线拉出板外来用的。

只适合板内传输,输出对象也是高阻抗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就是换成固定方向的IC,如245等。。。。

以前ti的那款,也是掉坑里去了 ...

ti的那个估计坑了很多人……哈哈,不幸也跳进去过……

楼主:
每条回复都看了,很有价值:同类型问题,原理描述,等等。

网友:
要看应用说明。比如有的是适合UART,有的是I2C

网友:
https://blog.csdn.net/pan0755/article/details/116143440
使用起来注意的东西挺多的。

网友:
看上去是振荡了

网友:
前段时间差点掉坑里,之前想用来着,搞了个测试小板飞线用,结果一直出莫名其妙的问题,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后来还是自己搭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