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一主多从通信ackfail

楼主(2024-05-18):
I2C通信(硬件I2C DMA 400kHz)1个主机2个从机(从机A & 从机B)

测试一主一从的时候可以通信,从机A和从机B长时间单独通信都没问题

但是测试一主2从的时候,只有从机B可以正常通信返回数据,从机A一直ackfail

拔了从机B,重新上电从机A又可以正常通信了

就很奇怪,大佬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频率高了。降到100k。

用示波器看一下边沿就知道了。

网友A:
看看iic的技术手册,对分布电容,上升下降沿时间等都有要求,降频率,调电阻,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iic的技术手册,对分布电容,上升下降沿时间等都有要求,降频率,调电阻,多试试 ...

有个神奇的发现,上电时,从机B之间的SDA线先不连接,保持断开,上电后再连接,这样一切都通信正常了,2个从机的数据都能正常收到

但是,如果上电时从机B的SDA线连接了,从机A就会一直ack fail,只能与从机B通信......

所以我猜测,BUG可能和初始化时的某些特殊行为有关

网友:
IIC有地址的

网友A:
挂上示波器看,在这里瞎猜没用。看看器件的手册,有没有iic总线超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上示波器看,在这里瞎猜没用。看看器件的手册,有没有iic总线超时功能。 ...

已经解决了,看波形发现上电后对SDA引脚OD模式的初始化会导致引脚拉低一小段时间(不知道是芯片bug还是PCB设计问题),只要把SDA引脚初始化和I2C初始化分开,GPIO开漏模式初始化完成后,等100ms再初始化I2C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