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华大单片机进不了中断,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24-05-18):
坛友好!
        我使用的HC32F005    Keil5.36 编译器6 ,他用定时器0,官方的例子中断也进不去  库是DDL 2.00版
试过将编译器改成5.06的也进不去
试过将linker项加--keep=*Handler  也不行
头大啊

网友:
国产芯片最好找原厂,如果找不了原厂支持,就不要用国产,一大堆坑。

网友A:
对寄存器啊  先查 中断控制器  中断允许打开了没有 然后在查 外设的中断是否打开了。一步步查就行了

网友:
编辑原因:未看见楼主已经试过添加--keep=*Handler

网友B:
你要相信官方的例程是能进中断的。
有没有可能程序都没下载到MCU里。在KEIL里simulation

网友:
找个官方例子试试,我们用的L110,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寄存器啊  先查 中断控制器  中断允许打开了没有 然后在查 外设的中断是否打开了。一步步查就行了 ...

看来只能这样了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相信官方的例程是能进中断的。
有没有可能程序都没下载到MCU里。在KEIL里simulation ...

DDL里面的例程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相信官方的例程是能进中断的。
有没有可能程序都没下载到MCU里。在KEIL里simulation ...

有下载进去别的功能可以,官方库也一样,我在另一台电脑上装一版旧的试试

网友C:
你到是把代码贴出来啊。

以我对HC 单片机的了解,硬件上不会存在这个BUG,很大可能是软件哪里疏忽了。建议对下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到是把代码贴出来啊。

以我对HC 单片机的了解,硬件上不会存在这个BUG,很大可能是软件哪里疏忽了。建 ...

感谢坛友
       跑的是这个库里面的HC32F005_DDL_Rev2.0.0\example\generaltimer\gt_timer例程   也进不去Tim1_IRQHandler(void)

楼主:
找到了  stcCfg.enGate  = BtGateDisable;  这里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