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试过,xilinx的xc7z010能否当xc7z020用?

楼主(2024-05-18):
这两颗芯片肯定是同一个die,把7020的程序直接下载到7010里,能不能运行呢,有没有坛友试过?
之前用altera的时候,他的ep4ce6是能当ep4ce10用的,两个芯片完全相同

网友:
20有些引脚10没有,其他似乎一样的

网友:
xilinx的好像没听说过这种搞法

网友:
不可能的。芯片大小都不一样,id不同直接加载失败。

网友A:
不行的  altera 是  10和 06本身就是一die   好像  35和多少也是同一die ,altera官方手册里两颗芯片 ID都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  altera 是  10和 06本身就是一die   好像  35和多少也是同一die ,altera官方手册里两颗芯片 ID都 ...

Altera这个懒偷的真大,我之前用过很多4ce6,都是当4ce10用,两个型号的价格要差一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