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单片机LCD驱动设置为1/4DUTY(1/3BIs)驱动1/4DUTY,1/2BIAS的LCD么?

楼主(2024-05-19):
请问单片机的LCD驱动设置为1/4DUTY,(1/3BIAS或者,1/4BIAS),可以驱动1/4DUTY,1/2BIAS的LCD么?

单片机无法设置 1/2bias

所以,求助一下,

网友:
这个看lcd的驱动要求

楼主:
LCD 做的时候,就是 1/4 duty  1/2bias

而单片机是, 1/4duty , 但是只有 1/3 1/4 bias  没有  1/2 bias

我直接用1/3 bias可以用吗?

网友:
stc公司有个文件,说了如何驱动,可以参考。
另外这个1/2bias ,不是用电阻实现的吗,本来lcd的驱动,几乎不耗电,电阻分压就驱动。

网友:
可以在供电电压做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