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UCOSiii+LWIP例程TCP 通讯中网关断电后,需要重启程序?

楼主(2024-05-20):
按照原子例程中ucos-iii +LWIP 测试TCP 通讯中发现如果络中的交换机或网关断电后重启,数据会连接不上,必须重启程序才能连接上。大家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吗,或者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代码里面没有打开掉线检测?

网友:
属于网线热拔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里面没有打开掉线检测?

没有找到,有没有想关的检测思路,请求不到时候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有没有想关的检测思路,请求不到时候怎么处理。

就是ls说的热插拔,你找找,lwip 某个配置头文件里面有。

网友:
lwip有keepalive功能,在创建链接时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B:
硬汉Eric大神对这个问题有做一个实战专题,可以去参考一下他的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Eric大神对这个问题有做一个实战专题,可以去参考一下他的处理方式

搜索的关键字 您能提示一下吗

网友:
ethernet_link_status_updated,hal库的是这个方法,可以打断点模拟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的关键字 您能提示一下吗

他们有论坛,anfly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的关键字 您能提示一下吗

lwip tcp keepalive,网上很多例程,改几个宏定义,加一行代码。
作为客户端可以加上网络是否已连接判断,作为服务端直接打开端口等连接就行,不用检测网络连接。

网友:
读phy状态寄存器,断开了调用lwip的link down,恢复了调用link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