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LVDS信号一分二驱动,怎么设计匹配网络比较合理?

楼主(2024-05-20):
LVDS信号终端电阻通常是100欧,发送端和接收端一般是一对一对的

如果想用一个发送端同时驱动两个接收端,由于两个接收端的阻抗是并联在一起,所以理论上会有阻抗匹配问题,通信可能会不稳定

用电阻网络匹配一下,理论上会有更好的效果,那么这个电阻网络应该怎么设计呢?下图这种匹配方式是否合理呢,请坛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你这个不叫 LVDS ,应该去找M-LVDS 那个。 那个就是你希望的总线类型。
工业设置,一般会加个LVDS的buffer,达到1驱二,当然你自己玩,怎么玩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