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驱动芯片前有PWM信号,芯片后没有输出,什么原因?

楼主(2024-05-20):
如图,

电机驱动板。
同样程序,使用集成驱动IC,电机可以正常运转。
改用这个驱动电路,电机不转。
测量波形slm2003的2,3脚有PWM信号输入,5,7脚没有输出。
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
VB貌似没有回路。

网友A:
1、原来的集成驱动IC用的是哪个?功能都能对上吗?
2、SLM2003S下桥是负逻辑的,有没有关系。
3、每颗驱动IC没有放置独立的滤波电容,可能影响驱动IC工作;
4、没有输出,检查下实物电路连接看看,有没有虚贴,贴错的之类的。

楼主:
是5,7脚没有pw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来的集成驱动IC用的是哪个?功能都能对上吗?
2、SLM2003S下桥是负逻辑的,有没有关系。
3、每颗驱动I ...

这个板子是游名的一款配合stm32g431rb用的扩展板。
https://shequ.stmicroelectronics.cn/thread-627699-1-1.html
这套板子用st的profiler工具测电机参数是可以转起来的,所以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
应该是有pwm就应该可以转起来了,不知为啥2003后级没有pwm输出。

之前ic用的drv83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是游名的一款配合stm32g431rb用的扩展板。
https://shequ.stmicroelectronics.cn/thread-627699- ...

新旧芯片的下桥输出逻辑都不一样,仔细研究下器件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旧芯片的下桥输出逻辑都不一样,仔细研究下器件差异。

哪儿不一样?没看出来。
上下桥是互补的PWM。
用SVPWM开环驱动电机。

楼主:
还没解决。
继续请坛友帮忙。

网友:
检查下输入时序。

楼主:
确实,用这个芯片,不需要互补PW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