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407的硬件I2C有bug么?用的标准库。谢谢大家。

楼主(2024-05-20):
RT 请教STM32F407的硬件I2C有bug么? 用的标准库。

void Start_ADS1115(void)
{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产生起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等待起始信号发送

    I2C_Send7bitAddress(I2C1,0x90,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发送器件地址和方向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等待Ack

    I2C_SendData(I2C1,0x00);//选中ADS1115的配置寄存器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等待发送完成

    I2C_SendData(I2C1, 0xD5);//发送配置信息高8位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等待发送完成

    I2C_SendData(I2C1, 0x83);//发送配置信息低8位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等待发送完成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产生停止信号

    I2C_GenerateSTART(I2C1,ENABLE);//产生起始信号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等待起始信号发送

    I2C_Send7bitAddress(I2C1,0x90,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发送器件地址和方向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等待Ack

    I2C_SendData(I2C1,0x01);//选中ADS1115的转换寄存器
    while(!I2C_CheckEvent(I2C1,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等待发送完成

    I2C_GenerateSTOP(I2C1,ENABLE);//产生停止信号
}

到while 这些地方就卡住了。。。大家用hal库,搞的i2c有问题么?谢谢。

网友:
据说为了专利避规,f1巨坑,不知道这个系列是不是修复

网友A:
自己加超时处理,i2c有一份没有正确响应,都可能while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加超时处理,i2c有一份没有正确响应,都可能while死循环

感觉好坑,我逻辑分析仪看了,配置响应了,读不出来数据。
不知道hal库有没有这个问题,我明天再试试看。

网友B:
都用f407了,直接软件模拟一下,反正你也是查询式的。

网友:
IIC又不快,模拟就模拟吧

网友:
从来都只用软件模拟的i2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用f407了,直接软件模拟一下,反正你也是查询式的。

我本来想用dam的。

网友C:
我用标准库IIC,自己做了超时机制。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D:
从站没有ACK反馈,查查是哪里问题,库好像有个超时的参数,改小到1-5mS就差不多了。IIC比较简单,模拟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标准库IIC,自己做了超时机制。暂时没有发现问题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站没有ACK反馈,查查是哪里问题,库好像有个超时的参数,改小到1-5mS就差不多了。IIC比较简单,模拟是首 ...

好的,我本来想用dma接收数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本来想用dma接收数据的。

用软件的模拟的问题主要是觉得影响系统的整体相应速度,有点浪费算力,当然如果任务简单,响应要求不高另当别论。

在F103上面,用中断模式,外加超时机制,暂时没有碰到问题。

网友:
用的软件模拟

网友E:
自从用上了F1,就一直模拟I2C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从用上了F1,就一直模拟I2C

我今天把模拟的先搞好了,先用着,回头有空再倒腾硬件的,感觉还是spi好用一些。

网友F:
用的HAL库,目前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HAL库,目前没发现问题

我用的标准库,现在换成模拟先用着。你也是用的407么?

网友G:
由于不会hal,只能是标准库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由于不会hal,只能是标准库

G系列用的hal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HAL库,目前没发现问题

我刚才用hal库,写了个程序,放上去,果然没问题。。。。看来是标准库有问题。

网友H:
还有的,只是hal用了一种方式避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的,只是hal用了一种方式避免了

hal库内部打了补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的,只是hal用了一种方式避免了

啥?hal上还有bug?

网友I:
我是没dma不欢的,所有外设有dma一律用dma。
dma可以减少很多软件问题,特别是i2c,stm32有hal库的i2c dma 例子,很简单。如果用LL库,从hal库改一下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没dma不欢的,所有外设有dma一律用dma。
dma可以减少很多软件问题,特别是i2c,stm32有hal库的i2c dma  ...

i2c 我看了下,没有gpio中断触发dma接收。我把adc芯片配置成每次转换完成后产生gpio中断。

网友I:
引用 楼主:
i2c 我看了下,没有gpio中断触发dma接收。我把adc芯片配置成每次转换完成后产生gpio中断。 ...

stm32 i2c的dma也不是全自动的,只是data write/read部分才用到dma,所以master每次开始write/read时都需要人手产生start(addr+write/read)信号,余下的才是由dma接管。

所以你的case是收到i2c client的interrupt后,人手设定dma channel, 人手产生i2c start(addr+write/read)信号后开始dma write/read 数据直到结束(如何知道数据已结束:可以设定dma interrupt或i2c stop interrupt)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m32 i2c的dma也不是全自动的,只是data write/read部分才用到dma,所以master每次开始write/read时都需 ...

好的,明天我试试,我以为dma start后就一直不停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407开始挂电池了,新的板子正在做实验。买了一个水表用的那种锂电池,5号电池那么大。使用407自带的4k备份ram,要多快就多快,还都是32位的。,没发现有什么不好。我估计电池能用10年。不想折腾24c啥啥了,简直慢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