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法国追梦MIDI音源方案的?

楼主(2024-05-20):
有没有做法国追梦MIDI音源方案的?或者了解的!是否可以探讨探讨

网友A:
开源硬件,https://oshwhub.com/jie326513988 ... reen-multi-function,我是从这第一次听说有MIDI音乐,可以参考一下。
上面的链接,今天5月21号,打不开了,昨天确定可以打开的,这里是新的版本 https://oshwhub.com/jie326513988/mo-shui-ping-1-54v1-1,里面有个  esp32-c3无音频版本 ,是带midi音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源硬件,https://oshwhub.com/jie326513988/esp32c3-154-ink-screen-multi-function,我是从这第一次听说 ...

你是使用什么浏览器、系统(安卓、苹果)、设备发这个帖子的?

http链接我们的系统在保存的时候,会自动添加超链接,你这个回复却没有超链接,我们看看能否修复这个bu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使用什么浏览器、系统(安卓、苹果)、设备发这个帖子的?

http链接我们的系统在保存的时候,会自动 ...

笔记本,win10x64 ltsc,Chrome版本 124.0.6367.209(正式版本) (64 位),我是直接复制url后,粘贴这里的,没有做特殊操作

网友C:
追梦代理商有开发板,有单独的开发环境,DSP 4核还是几核。资料很少,只能参考他们开发板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追梦代理商有开发板,有单独的开发环境,DSP 4核还是几核。资料很少,只能参考他们开发板的例子。 ...

好的!买一套玩玩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win10x64 ltsc,Chrome版本 124.0.6367.209(正式版本) (64 位),我是直接复制url后,粘贴这 ...

你现在2楼的网址有超链接了。我没有动过你的帖子,是你编辑后,系统自动帮你加上去的。

你能重演到,什情况下,你提交的网址没有超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2楼的网址有超链接了。我没有动过你的帖子,是你编辑后,系统自动帮你加上去的。

你能重演到,什 ...

我没有特别注意,就是复制浏览器里的url,黏贴到这里,就回复了,我再试试几个url地址
https://oshwhub.com/Dr.Zhang/midi_boy
https://oshwhub.com/jie326513988/ESP32mi-ni-mo-shui-ping-MP3s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