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才啊!! 自来水龙头出水慢,2块钱竟然解决,出水速度增加数倍!【阿莫测试,这是一个谎言。38楼的东西免费赠送有缘者】

楼主(2024-05-22):
【真没想到,在水管上接2个大可乐瓶,水龙头出水立马增强100倍-哔哩哔哩】 https://b23.tv/F8yRBmM

楼主:
我思考了一下,这个的确是可行,而且非常有使用价值。

自来水的水压不够,但仍然有一定压力的。平时两个可乐瓶,被压进去部分水,剩下的就是压缩空气。

水龙头一开,虽然自来水管的水不够大,上两个可乐瓶内的高压气体,会将暂时储存的水射出来。

原理类似50g RO净水器,有一个储水罐(压力罐)。

我怀疑市场上用过有这种专用与自来水增压的储水罐。可乐瓶储水太少,并且容易漏气。

楼主:
当然,水流增大10倍只能短时间内,储水罐的水用完,水流就无法继续增大了。

楼主:
淘宝找了一下,这个就很适合。有2升和4升。

楼主:
现在有个问题:

罐子里面的空气,会否使用一段时间后没了?罐子里面如果变成了真空,就没有压力了。

楼主:
我广州的水压很低,加上加压泵效果还是不理想。

我试验一下这个方法。

储水罐都是6分头的,我买这个配件就可以接入目前的水龙头。

网友A:
自来水千万别加这个气罐,管道内有空气即使关闭水龙头管道内水压会波动水就会回流动,新型水表正反水流都会增加读数的。

不单不能这么加气罐子,还要把家里所有水管盲端都加上水龙头,不常用还要定期排气不然可能会水表读数增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来水千万别加这个气罐,管道内有空气即使关闭水龙头管道内水压会波动水就会回流动,新型水表正反水流都会 ...

不太可能吧。

搞得很慌张似的。

我觉得lz位方法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来水千万别加这个气罐,管道内有空气即使关闭水龙头管道内水压会波动水就会回流动,新型水表正反水流都会 ...

吓得我赶紧取消淘宝订单
大家再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可能吧。

搞得很慌张似的。

为保险起见,我决定加一个单向阀。我找找有没有4分单向阀。

楼主:
重新下单!

3件东西,40来元,做个实验也是值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保险起见,我决定加一个单向阀。我找找有没有4分单向阀。

对,关键是要加上单向阀,视频中故意隐瞒了这个关键点。没有单向阀,就没有一点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关键是要加上单向阀,视频中故意隐瞒了这个关键点。没有单向阀,就没有一点作用。 ...

等3天左右到货了,这个周日我去广州安装。到时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关键是要加上单向阀,视频中故意隐瞒了这个关键点。没有单向阀,就没有一点作用。 ...

为什么要加单向阀门?

如果水用完,空气排出, 罐子变成真空确实  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罐子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加单向阀门?

不加单向阀的话,近距离邻居用水会回流,相当于免费受益了,如果和邻居同时用水,储水罐内自己可用的水量就少了

网友:
用这个的前提是 1、没人用水时水压要够   2、要有单向阀门

如果单纯的水压不够,就只能装泵了

网友:
只有1秒的作用。

网友:
从1秒哥,变成10秒哥....也就10秒....

网友D:
这种用不了多久,要持续的用。需要购买带隔膜的罐子。。

水会通过气泡的方式把里面的空气带走,慢慢的里面就没有空气了。。。

隔膜的罐子里面有一个类似气球一样的气膜,顶部有个想自行车加气的头子,气膜里面预先重装带有压力的空气(压力的大小取决于预计水压的一半左右)

水压高低,只会影响里面空气膜的大小,不会将膜里面的空气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可能吧。

搞得很慌张似的。

是真的,  我老乡有三栋房出租,他水是先放到13楼顶的水塔, 再到各租户的.   他说的各分表的总数,比进水表的计数要多百分之二三十.  应该就是水流来回冲击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保险起见,我决定加一个单向阀。我找找有没有4分单向阀。

小区房, 入户水表后有单向阀了.
另这个方法的条件是:  水龙头关掉时,有很高的压力.

网友F:
有过这样的体验:PPR管道的,在开龙头的瞬间,压力大水量大,稍后就小了。
同理,气罐也起增压作用。想水量大,气罐也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用不了多久,要持续的用。需要购买带隔膜的罐子。。

水会通过气泡的方式把里面的空气带走,慢慢的里面 ...

本来水压就不够,这种带隔膜的罐子,更加无法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过这样的体验:PPR管道的,在开龙头的瞬间,压力大水量大,稍后就小了。
同理,气罐也起增压作用。想水量 ...

所以我买了4升的。

大家不用争论,等我周末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区房, 入户水表后有单向阀了.
另这个方法的条件是:  水龙头关掉时,有很高的压力.    ...

我广州老小区肯定没有单向阀。

网友:
水锤泵原理,可行的

网友G:
我在阳台装了100升的隔膜罐挺好用的,水压不够要增压泵。

网友:
这种方案实际使用效果取决于两个因素,水压的波动大小和压力罐容积的大小。
水压波动越大,在水压最低时的增加出水速度越大;
压力罐容积越大,增加出水速度持续时间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阳台装了100升的隔膜罐挺好用的,水压不够要增压泵。

隔膜罐需要增压泵才能工作。

网友C:
这相当于我们电气技术中的直流电源,一个有波动的直流电源,在线路上加一二极管(单向阀),二极管后面并联一电容(压力罐)。这可以提高二极管后面的供电电压,提高的多少取决于电压的波动幅度和电容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相当于我们电气技术中的直流电源,一个有波动的直流电源,在线路上加一二极管(单向阀),二极管后面并联 ...

自举?

楼主:
我随机在淘宝买了3个配件,没想到全部都是杭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相当于我们电气技术中的直流电源,一个有波动的直流电源,在线路上加一二极管(单向阀),二极管后面并联 ...

这种储水"增压"方式最管线比较长比较细而又需要快速少量供水的应用场景短时有效。不加这个储水罐的话,线路供水过来的量不足于达到水龙头可以放水的速度,表现为没有水压样子;关闭水龙头储水后最后罐子里的水压还会跟水管各部分相同的。
这个相当于较长的直流输电电路的线路电阻比较大时在末端增加一个大水塘电容,短时间少量放电可以用电容的电提供,但持续大功率放电超出电容容量电容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吓得我赶紧取消淘宝订单
大家再讨论一下。

7楼的说法是对的。
水区供水,有二次加泵增压,压力小时,会启动水泵增压或变频器调频加大功率,压力超时,变频减速或关泵。小区高楼供水就一直这么循环。
若家里装空气罐,启动泵时,不用水,也会压缩空气罐,造成水表的水流动。而空气罐释放压力时,水表又不能逆转。
加单向阀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左右两边小水压差,单向阀力度不够,止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H:
7楼的说法是对的。
水区供水,有二次加泵增压,压力小时,会启动水泵增压或变频器调频加大功率,压力超时 ...

哈哈,我测试后,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有单向阀就有了水锤,如果邻居频繁开闭水龙头,可乐瓶一定会爆

楼主:
准备测试:

楼主:
测试:

没有任何用处。水流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

持续放水,水流也没有变化。

网友:
这种接法,水能进去罐子?罐子是密封,这点水压能客服空气压力进入到罐子?就算罐子里有水,因为罐子是密封的,只有一个小口,水能放出来

图上这种接法估计行,而且水桶要比龙头高才行,相当于一个小的储水箱。

网友:
【给水管接上可乐瓶,压力能增加10倍吗?揭秘秒杀水泵的增压器-哔哩哔哩】 https://b23.tv/Ln5u93L

网友:
以后看到东南亚面孔的人拍科学类视频一定要怀疑它的真假,他们很喜欢弄些颠覆常识的东西吸引眼球。

网友I:
引用 楼主:
测试:

没有任何用处。水流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

打开那一下应该会大一点吧?以前有些厕所替代抽水马桶的就是这个东西啊。
抽水马桶其实也是这个原理,不过是开放式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开那一下应该会大一点吧?以前有些厕所替代抽水马桶的就是这个东西啊。
抽水马桶其实也是这个原理,不 ...

打开的一下也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打开的一下也没有任何影响。

你这估计是纯粹水压低,那就没什么用了。
试试打开水龙头,用手堵住水龙头,能否轻易堵住不出水?如果能的话,那就是水压太低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自来水千万别加这个气罐,管道内有空气即使关闭水龙头管道内水压会波动水就会回流动,新型水表正反水流都会 ...

加了压力罐之后,增压效果并不明显,且在邻居用水时的确会导致水压波动,这个时候水表会计数。

其实还要配合入户过滤器和单向阀。有些入户过滤器里面就带单向阀,避免水压波动导致的水表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估计是纯粹水压低,那就没什么用了。
试试打开水龙头,用手堵住水龙头,能否轻易堵住不出水?如果能 ...

当然是水压太低,并且水管太细,出水很少。

广州6万元一平方的房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了压力罐之后,增压效果并不明显,且在邻居用水时的确会导致水压波动,这个时候水表会计数。

其实还要 ...

因为完全没有效果,我已经拆走。

哪位坛友有兴趣继续测试?38楼这套东西我可以免费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