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元器件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24-05-22):
帮忙看看这个元件,是串在电源正极的,应该是个保险丝之类,6*3mm尺寸,请问这是个什么类型的保险丝?上面的2R是个什么参数?
补充:用万用表量,电阻也就几十毫欧。

网友A:
应该是自恢复2A保险丝。

网友:
保险电阻,2欧?

网友B:
量一下电阻是不是2欧,是的话应该是保险电阻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电阻是不是2欧,是的话应该是保险电阻之类的

不是,万用表量起来也就几十毫欧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自恢复2A保险丝。

在某商城自恢复保险丝里翻来翻去没有长这样子的,不是那种黄色插件,就是类似大号贴片电阻,很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某商城自恢复保险丝里翻来翻去没有长这样子的,不是那种黄色插件,就是类似大号贴片电阻,很薄那种。 ...

看图。。

楼主:
感谢,我去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