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哈曼卡顿的sound sticks iii音响,参数是不是瞎标的?

楼主(2024-05-22):
harman/kardon sound sticks iii
最大输入功率:65W
额定输入: DC16V 1.5A (适配器就是 16V 1.5A)
额定功率:40W

输出比输入大,按理说大厂不应该会乱标,是不是我太外行?

网友:
我理解的音响的瞬间功率, 也能体现频响.动态能力.

网友A:
哪里看出来了输出比输入大的?

最大输入65W,额定功率40W,没任何问题啊。

65W是对电源输入的要求,意思是最好输入能保证65W,这样可以确保不受影响。。

比如100KW额定功率的风机,你去找供电部门要电的时候,你肯定得说你这个最大功率是150+KW,只要有150KW以上的容量输入,就不会出问题。

变频器也有150%的过载能力,没有变频器的时候启动功率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看出来了输出比输入大的?

它有自己配套的专用电源,标称24W。
总之参数标的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有自己配套的专用电源,标称24W。
总之参数标的很奇怪。

这个的确让人误解,16V/1.5A,才24W,输出40W,不过输入是直流,输出是交流就对了。

网友:
可以把电源适配器改成65W的,就能达到最大功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有自己配套的专用电源,标称24W。
总之参数标的很奇怪。

容易误解,电源低配,换3A以上的电源 最好4A。音箱冗余功率大不容易出问题,波峰波谷不会被打平,喇叭单元不容易损坏。

网友:
这个产品,居然做成留两个尾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