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用的话筒,如何测量音频系统的信噪比?

楼主(2024-05-22):
话筒的咪芯的灵敏度为-40db,测量信噪比的方法如下:1.拆掉咪芯,然后用音频分析仪输入10mv 的正弦波,测量此时系统的信噪比。
;2:拆掉咪芯,然后用音频分析仪输入正弦波信号,慢慢增大输入信号的幅值,在系统的输出失真为1%的时候,此时的信噪比为整个
系统的信噪比。
  哪一种测试方法是正确的?或者还有其它的操作方法?

网友A:
正确的测试方法应该包括咪芯,并考虑到其灵敏度。通常,信噪比是在咪芯实际工作的状态下测量的,即:

将咪芯安装到话筒中。
使用音频分析仪产生一个已知电平的测试信号,通常这个信号电平应该接近咪芯的工作电平,以保证咪芯工作在其线性范围内。
测量输出信号的电平,并计算信号电平与背景噪声电平之间的差值,这个差值就是信噪比。
在实际测试中,可能还需要考虑到环境噪声的影响,测试应该在尽可能安静的环境中进行。如果需要更精确的测试,还可以进行多次测量,并取平均值以减少误差。

网友B:
难道不是在静音室中通过专门的测试设备测试?测试增益,失真什么的?

网友C:
我们测量信噪比一般都不包含咪芯,拆除咪芯,咪芯输入接到AP输出,输出接AP输入,慢慢调大AP输出的幅度,输出直到失真度为1%,记下此信号幅度,然后用AP的信噪比测量功能,输入此最大不失真信号幅值,此时测出来的就是最佳信噪比。。

如果要包括咪芯就去无响室测,还要一个全音音箱发出测试声音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确的测试方法应该包括咪芯,并考虑到其灵敏度。通常,信噪比是在咪芯实际工作的状态下测量的,即:

将咪 ...

使用音频分析仪产生一个已知电平的测试信号,通常这个信号电平应该接近咪芯的工作电平,以保证咪芯工作在其线性范围内。????这个是只增加一个声压级的电平,如94db,测量输出电平,然后和噪声的比值么?还是声压不停的加大,直到输出电平失真为1% 的输出电平和噪声之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在静音室中通过专门的测试设备测试?测试增益,失真什么的?

没有静音室这条件啊,只能测线路的,然后再根据咪芯的信噪比来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测量信噪比一般都不包含咪芯,拆除咪芯,咪芯输入接到AP输出,输出接AP输入,慢慢调大AP输出的幅度,输 ...

我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客户说如果咪芯的灵敏度为-40db,那么线路的输入电平是10mv,然后测量10mv时的信噪比。这个有没有国标来定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客户说如果咪芯的灵敏度为-40db,那么线路的输入电平是10mv,然后测量10mv时的信噪 ...

没有国标吧,信噪比一般都是测最大信噪比的,小信号时信噪比都不是最佳值

网友:
振膜、电容和动圈的信号大小不同吧?应该是在前置放大把声音信号(可以用全频音箱放粉噪声)放大到0.775V(0DB)或者1.225,这个时候看噪声和声音信号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