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elix库软解320kbps MP3报错

楼主(2024-05-22):
使用STM32 软解MP3  ,128,192,224 KBPS 的可以解码,但是320KBPS的报 ERR_MP3_INVALID_FRAMEHEADER  ,有遇到过的大神吗

网友A:
发个样本?
是否所有的320k都这样,有无id3v2头

这个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样本?
是否所有的320k都这样,有无id3v2头

大神好,您这个文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样本?
是否所有的320k都这样,有无id3v2头

可以了,查ID3V2找到偏移就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