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输入几个英语单词就生成一个训练界面的软件或小程序?

楼主(2024-05-23):
比如小孩子今天老师布置的要复习20个单词
那么我输入这20个单词后
就在这20个单词中循环,包括发单播放,中文翻译,然后逐步记忆。

我用过一个单词APP,但不能自定义单词库
求用过的人指点。

网友:
ANKI

试试整个软件

网友A:
回楼主:

我很多年之前使用得一个软件,叫“我爱背单词”,可以自定义背诵的词库(文本格式)。

可以使用读音、中文或英文等方式提示,被熟了的单词会自动消失...直到全部背完。

这本来是很简单的功能,但奇怪的是,目前竟然没有这样的软件。

我之前论坛发发过帖子,没有找到。都是不能自定义词库的(使用导入文本文件的方法定义)

网友:
可以自定义词库吗?能否截图出导入自定义词库功能?免得浪费时间。

网友:
我之摸索出“有道背单词”

抛砖引玉:我辅导小孩背英文单词。看看能否引入更好的方法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7265

这个App的缺陷:

1。只能输入英文。中文意思无法自定义。这是一个巨大的bug。

2。必须先学习,然后才有练习,这也是一个巨大的bug。

3。不能单个字母。比如I, 学习的时候可以,但练习的时候,输入一个字母,系统认为输入出错。这也是一个巨大的bug。

4。不能输入有句子,比如: of course  会弱智的截断为2个单独的单词。这也是巨大的bug。

5。整个App写得不够精细,很多地方感觉粗工滥制。些软件的人水平没有问题,策划的人有问题。

如果这个App给我策划和监工,效果肯定好100倍。

6。需要登录才能使用,要微信或QQ登录。

7。需要联网才能使用。读音与中文解释估计都是来自网上是,没有联网这App就动不了。

网友:
不背单词,好像有个自定义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主:

我很多年之前使用得一个软件,叫“我爱背单词”,可以自定义背诵的词库(文本格式)。

感谢莫大,我都有冲动自己写一个安卓App了,不过查询单词接口是个整体

网友:
墨墨背单词 自定义词库

网友B:
为什么要自定义?我爱背单词里面就有哪本教材哪个单元的词汇。

网友:
当然我爱背单词也可以导入单词组成新书。

网友:
我觉得我爱背单词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自定义?我爱背单词里面就有哪本教材哪个单元的词汇。

比如我用过好多软件都没有上海牛津版的,并且老师让复习不一定是按课文来

网友:
欧陆词典   有一个 AI短文助记  可以选择几个生词  生成一篇文章

网友:
为什么不用javascript自己写一个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