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96个IO中断应用讨论【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4-05-23):
GPIO_EXTI0-15只能同事选中一组PORT,要其它组PORT使用EXTI功能,是不是只能支持16个IO同时使能引脚中断功能?
有经验的大神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是,不过还有很多TIMER输入捕获中断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过还有很多TIMER输入捕获中断可以用

全开起来也不到20个,加上16个,还差60来个。

网友:
二极管啊与门

网友:
想要多少都可以

楼主:
触发完了,去读IO,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B:
被STM32这种中断方式坑过的路过
基本所有脚可以中断,但不能同时中断。

网友:
数字门扩展  中断之后 在读取

网友:
这么多,为啥不考虑cpld扩展?

网友:
我就是用cpld扩展的,一片240不算贵,方便太多了。只不过我那个事情成本不太敏感,就坚定不移的使用127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被STM32这种中断方式坑过的路过
基本所有脚可以中断,但不能同时中断。 ...

还能同时中断?你理解错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能同时中断?你理解错了吧?

你理解错了,他的意思是同时打开所有IO中断,有的IO中断资源是共享的,中断资源给了A,B就无法使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错了,他的意思是同时打开所有IO中断,有的IO中断资源是共享的,中断资源给了A,B就无法使用中断 ...

现在决定分开来做了,一个C8,用上EXTI+定时器捕捉,大概25个通道,4片组成一个系统 。

用与门会有问题,全高状态,一个低可以触发一次中断,有高有低时,再有信号转低电平就无法稳定触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决定分开来做了,一个C8,用上EXTI+定时器捕捉,大概25个通道,4片组成一个系统 。

用与门会有问题 ...

老陈,pi芯片开关电源有没有整过EMC

网友C:
CE传导余量-3db,公司要求-6db

网友:
我之前用nxp的,好多引脚都支持中断,在中断里检测io标志,原理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CE传导余量-3db,公司要求-6db

发下测试的波形图,看看是哪个频率偏高。

网友:
如果要求中断多,可以看看华大 HC32F460系列,我记得好像几乎每个脚都能弄一个中断

网友E:
我用 stm32g 系列,多个 io 共享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判断是哪个 io 触发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 stm32g 系列,多个 io 共享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判断是哪个 io 触发的中断 ...

一次只级分配给16个IO,其它的不会响应。
共享是怎么个共享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次只级分配给16个IO,其它的不会响应。
共享是怎么个共享法?

多个端口用二极管接在一个端口触发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个端口用二极管接在一个端口触发中断

想过了,这个不适合我目前的应用。

网友:
用CPLD搭一个与门的,再查询就可以了。或者可以直接用扩展IO这种。

网友:
担心后续再来低电平,就用电平中断。

网友G:
系统要求多高得响应速度?
ms左右就可以扫描了嘛,除非的确需要1us级别,
而且你考虑你的系统处理性能没有呢,正在中断的时候,新的中断来了咋整?可是有优先别的,你更别说有些人喜欢中断时候关掉别的中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系统要求多高得响应速度?
ms左右就可以扫描了嘛,除非的确需要1us级别,
而且你考虑你的系统处理性能没有 ...

8uS分辨率,一个8uS是一个字。

网友:
扩展一片324脚的EPM2210,想多少外部中断就能有多少,想多快就多快。出售老掉牙CPLD每片800W米元

网友H:
引用 楼主:
8uS分辨率,一个8uS是一个字。

103最高72m时钟频率
进出中断耗时平均要10us左右
很难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3最高72m时钟频率
进出中断耗时平均要10us左右
很难处理了

现在改思路了,只用exit加定时器捕捉中断,从机一片大概有25个通道可用,主机再统合每通道的数据。走Modbus,还没实际用过Modbus,边学边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改思路了,只用exit加定时器捕捉中断,从机一片大概有25个通道可用,主机再统合每通道的数据。走Modb ...

捕捉+dma,另外加定时器一秒钟触发dma一次。

网友:
“STM32F103ZET6-96个IO中断应用讨论”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