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reertos下,多模块串口通讯有没有好的框架?

楼主(2024-05-23):
使用freertos,外部有ble,rola等多个串口模块,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框架或例程参考?主要是任务要如何划分?还有各任务如何协调?

网友A:
可以参考我的 cdnet c 代码库,重点是命令解析后用链表传递到上层
之前我解析 at 指令也是这样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我的 cdnet c 代码库,重点是命令解析后用链表传递到上层
之前我解析 at 指令也是这样操作 ...

freertos的蜂窝组件也是这么处理的,但是我的无线透传模块接收数据不定长,感觉好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freertos的蜂窝组件也是这么处理的,但是我的无线透传模块接收数据不定长,感觉好麻烦 ...

可以定一个最大值,或者大包拆成成小包

串口的数据是流式的数据,处理比较麻烦

所以要先想办法把流式(stream)转成块式(block)

譬如搞一个结构体对象,里面有一个数组存放数据,然后有一个 len 成员,指示数组里面数据的长度,这样一个数组就是一个块数据了